[PIC®/AVR®/dsPIC®产品] maplab C30 无法编译——delay函数

楼主(2025-02-18):
用的PIC24F片子,用C30编译程序,无法编译__delay_us(ms) 函数,提示undefined reference ;

网友A:
正确头文件 (#include <libpic30.h>)。

网友A:
检查时钟频率

网友A:
可以考虑手动实现延迟函数,或者使用 __delay32()基于时钟频率的延迟函数,
c
#define delay_ms(ms) __delay32((ms) * (FCY / 1000))  // FCY 是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B:
头文件没有路径没有设置正确吧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旧版本的C30编译器,可能需要更新编译器或使用其他延时方法。

网友D:
如果对延时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空循环实现粗略延时:

网友E:
__delay_us(ms) 和 __delay_ms(ms) 函数依赖于系统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