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 C30 无法编译NOP() 定义了晶振也无法使用——delay—函数

楼主(2025-02-18):
microchip C30 无法编译NOP() 定义了晶振也无法使用——delay—函数

网友A:
应该是有其他的宏定义。比如加两个下划线。

网友A:
#define NOP() __asm__ volatile ("nop")  // 单周期空操作
#define NOP2() NOP(); NOP()            // 自定义多周期延时

网友B:
嗯,应该是没调用某个头文件。

网友C:
如果系统时钟配置不正确,delay() 函数就无法按预期工作。

网友D:
可以尝试使用内联汇编实现 NOP():#define NOP() __asm__ volatile ("nop")

网友E:
直接使用 __asm__ volatile ("nop")  就可以。

网友A:
好像一个分号就可以代替。

网友F:
如果晶振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 Microchip C30 编译器无法识别 delay 函数或其他相关功能。

网友G(2025-04-27):
检查是否启用了内联汇编的支持。C30 编译器允许通过 __asm 进行内联汇编,但如果编译器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内联汇编代码无法识别。

网友G:
确保没有其他宏定义与 NOP() 名字冲突,可能会导致编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