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ONFIG编译不通过!

楼主(2025-02-17):
各位大侠:
              请教:系统64位WIN7,编译软件MPLAB-IDE-8.73 (HI-TECH-9.8)。
                      问题是,__CONFIG (HS&WDTDIS&LVPDIS) 编译不通过,而改成__CONFIG (1,HS&WDTDIS&LVPDIS) 编译,则通过,但是程序运行不正常。
              谢谢!

网友A:
编译后检查一下configuration bits窗口里的设置项是否正确,和硬件是否匹配

网友B:
是不是这个般般的配置字需要两个参数。

网友B:
你用的这个软件是不是有点老了,找一个该软件下的例子看看是怎么配置的。我都是用MPLAB X  IDE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工具啊,自带的有木有例子

网友D:
较旧的语法,编译器可以识别,但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E(2025-04-27):
__CONFIG 是用来设置配置位的宏,通常会有特定的格式或参数要求。

网友F:
您好,可能是您的配置宏定义不正确。请检查您的__CONFIG宏定义是否与您的硬件配置相匹配。

网友G:
您好,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配置宏定义不正确导致的。请检查您的__CONFIG宏定义是否与您的硬件配置相匹配。

网友H:
您好,您遇到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宏定义不正确导致的。请检查您的__CONFIG宏定义是否正确,以及是否与您的硬件配置相匹配。

网友I:
您好,可能是您的配置宏定义不正确。您可以尝试检查一下__CONFIG宏的定义,确保它符合您的硬件配置。如果问题依旧,建议查看编译器的文档或者寻求官方支持。

网友J:
看起来像是配置宏定义的问题,你确定__CONFIG宏的参数设置正确吗?请检查一下你的配置位设置。

网友K(2025-08-29):
CONFIG 编译不通过是常见问题,核心原因可归为四类,需针对性排查:
依赖缺失:未安装编译必需工具(如 gcc、make)或库文件(如 libc-dev),导致 CONFIG 关联模块无法调用底层资源,需通过包管理器(如 apt、yum)补装对应依赖。
配置冲突:CONFIG 中勾选的选项存在逻辑矛盾(如同时启用互斥的硬件驱动),或参数设置超出系统 / 硬件限制(如内存分配值过大),需打开.config 文件或通过 menuconfig 重新调整冲突项。
文件损坏 / 路径错误:CONFIG 关联的源码文件缺失、权限不足,或编译脚本中路径配置错误(如引用不存在的头文件目录),需检查源码完整性,修正 Makefile 或脚本中的路径参数。
环境不兼容:编译环境(如内核版本、系统架构)与 CONFIG 目标版本不匹配(如用 x86 架构编译 ARM 目标配置),需确认环境与配置的兼容性,必要时切换对应编译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