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功耗问题

楼主(2025-02-17):
做了个低功耗产品设计使用了低功耗系列的STM32L152VB(100PIN),悲催的功耗问题来了
1.DATASHEET上说每个I/O的漏电流最大为50nA,但是我把I/O全部打开和关闭测试了一下,发现全部I/O打开时的功耗比关闭I/O时大了1mA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啊,坑爹了。。。
2.内部A/D在低功耗产品上根本不敢使用,一打开直接增加1个mA的功耗,我用外部低功耗A/D才120uA,杯具。。。一开始我以为我搞错了,结果查了数据手册也是说1mA。。
3.内核的动态功耗为233uA/MHz,这个功耗是不是只是内核的功耗,其他的定时器呀串口呀什么的都没算在内呀?
我用的主频为3.6864MHz,因为产品使用场合的原因不能使用任何CPU休眠等模式,任何时候都在工作
I/O口没有用的是直接浮空的,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而且在定时器,串口,内部A/D及所有I/O都关闭后,功耗是不是应该为3.6864*0.233=0.86mA,为什么我测出的值是1.2mA呀
求指引

网友A:
I/O口功耗问题

网友B:
建议将未使用的I/O口配置为模拟输入(AIN)模式,无上下拉电阻,以减少漏电流。

网友C:
使用外部A/D

网友D:
建议将未使用的I/O口配置为确定的输入状态

网友E:
用低功耗的外设和传感器

网友F:
不能使用CPU休眠等模式,但可以通过优化代码、降低时钟频率、关闭不必要的外设等方式来降低功耗。

网友G:
STM32L152的每个I/O口的漏电流确实很小,但如果I/O口没有正确配置(例如浮空或未设置为低电平),它们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功耗。确保没有未连接的I/O口浮空或者被外部电路干扰。

网友H:
内部A/D转换器启用后功耗增加1mA是正常的,因为A/D转换本身会引入额外的电流。你可以参考数据手册,验证在开启A/D时的具体功耗数据。

网友I:
内核的动态功耗是单独计算的,定时器、串口、A/D等外设也会增加功耗,特别是定时器和串口在运行时会占用额外的电流。如果你关闭所有外设,还需要确保时钟源和外设不在运行。

网友J:
I/O口浮空确实可能导致额外功耗。你可以通过将不使用的I/O口配置为输出并拉低,来减少浮空导致的电流。

网友K:
你的主频3.6864MHz下的内核功耗为233uA/MHz,这个是理论功耗值,实际功耗会因为不同的工作条件、外设使用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网友L:
你可以通过使用更精细的功耗分析工具(如ST提供的功耗分析仪)来监控系统的实际功耗,并找出哪些部分贡献了额外的功耗。

网友M:
外部A/D的功耗低得多,使用外部A/D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确保外部A/D的工作模式和采样频率不会引起额外的功耗。

网友N:
确保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外设,特别是串口和定时器等。如果它们在空闲时仍然有活动,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O:
你测得的1.2mA比预期的功耗值高,可能是因为某些外设或时钟源没有完全关闭,检查所有时钟源和外设配置,确保它们完全关闭。

网友P:
如果可能,使用STM32的低功耗模式(如待机模式)来减少功耗,虽然你提到不想使用任何CPU休眠模式,但还是可以通过优化外设和时钟配置来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Q(2025-11-06):
可以通过使用精细的功耗分析工具来监控系统的实际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