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 AD转换问题

楼主(2025-02-17):
用STM32进行4通道ADC转换,采用DMA方式。基准源为2500mv,12位AD采样, 采样电压使用范围为120-750mv,经测试在三段内出现非常大采样误差,大约分别是154-164mv,308-318mv,620-630mv;其他范围采样非常好,经过分析发现这三个段正好在跨在AD进位点,155mv--255(2^8),312mv--512(2^9),625mv--1024(2^10)这三个点。
155mv附近测试数据如下:
处理器采样结果                万用表测量结果
145.16                                        143.75
149.15                                     147.76
151.42                                        150.21
153.75                                        152.52
155.04                                        154.9
155.36                                        155.73
155.59                                        157.75
155.64                                        159.23
155.78                                        161.14
156.21                                        161.68
157.36                                        162.7
159.89                                        163.86
163.24                                        164.73
166.05                                        165.57
167.78                                        166.42

误差就出现在,电压在154-164mv范围内采样出的电平都在停止不前(或者说增加变缓),直到电压达到166时,采样恢复正常。其他2个点都是这种情况。
请问有哪位高手给指导下,问题出现在哪儿?我换过通道口没有改善,电压信号原来是由传感器产生,后面改由电位器调节出电平无改善。采样时间修改无改善,测量通道修改为1无改善。换处理器103VE、103VC、107VC无改善。

网友A:
检查DMA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B: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C:
检查ADC的分辨率设置是否有配置错误导致分辨率降低。

网友D:
检查ADC输入端的阻抗和滤波。高阻抗输入可能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考虑在ADC输入端添加适当的滤波电路,以减少高频噪声的干扰。

网友E:
MCU内部的ADC是逐次比较型,如果输入电压刚好二进制刻度内,一定范围内的输入电压转换后的结果是不会变化的。你算一下分辨率就知道了。

网友F:
检查转换时间是否受到其他系统活动的影响。

网友G:
检查STM32的ADC校准功能。STM32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内部校准功能,可以调整ADC的偏移和增益误差。尝试使用这些功能来校准ADC。

网友H:
注意对ADC做校准;参考电压尽量稳定;输入阻抗尽量小点;采样时间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