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O™]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TRAVEO™ T2G CYT2BL Series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17):
产品手册
TRAVEO™  T2G 32位微控制器TRAVEO™ T2G微控制器,适用于智能绿色出行和安全关键行业应用
英飞凌TRAVEO™ T2G 32位微控制器专为智能绿色出行和安全关键行业应用打造。它基于Arm® Cortex®-M4/M7核心,具备高性能、先进人机接口与强大安全特性 。该系列产品功耗低、支持FOTA升级,符合多项安全标准。拥有丰富通信接口,适用于汽车车身控制、仪表盘、工业控制等多领域。其生态系统完善,提供多种开发工具与软件支持,助力开发者高效开发创新应用。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这份英飞凌微控制器口袋指南全面介绍了旗下丰富的微控制器产品。涵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以及汽车等多领域应用的系列芯片,如XMC™、PSoC™、AURIX™、TRAVEO™等。详细阐述各系列产品的性能参数,像内核架构、工作频率、存储容量、外设接口等 ,还介绍了不同型号的特点、适用场景与选型要点,为工程师在产品开发中选择合适的微控制器提供了关键参考。

产品描述
旅行™ T2G CYT2B5/CYT2B6/CYT2A7/CYT2B9高性能车身和驾驶员信息微控制器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的汽车微控制器展开。主要介绍了其在汽车应用中的多种关键功能模块,涵盖从电源管理相关的稳压器、不同类型的振荡器、复位电路,到运算处理的FPU、MPU、PPU ,再到通信接口如CAN FD、SPI等。这些功能模块协同工作,为汽车的车身控制和驾驶员信息系统提供有力支持,展现了该微控制器在汽车领域的高性能与适用性。

用户手册
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
这份《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I2C驱动程序。它详细阐述了I2C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功能特性,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调试的全流程。同时介绍了相关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及错误处理说明。对涉及I2C通信开发的人员而言,是掌握该驱动程序、实现高效开发与应用的重要参考资料 。

MCU 3.0 驱动用户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MCU 3.0驱动用户指南。主要介绍了MCU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内容,涵盖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数据类型、函数接口等方面。它为开发者提供了从安装配置到应用开发的详细指导,包括时钟设置、低功耗模式配置等关键操作,是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进行开发的重要参考资料。

MCU驱动用户指南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驱动用户指南。它围绕MCU 3.0驱动展开,涵盖驱动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内容。介绍了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说明了时钟设置、低功耗模式配置等操作步骤,还包含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为开发者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进行项目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

SPI3.0 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SPI 3.0驱动的用户指南。它围绕SPI驱动展开,涵盖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内容。介绍了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说明了通道、作业、序列配置等操作步骤,还包含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为开发者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的SPI功能进行项目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端口3.0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Port 3.0驱动程序用户指南》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PORT驱动。它详细阐述了驱动的架构、配置及使用方法,涵盖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数据类型、函数接口等方面。同时介绍了相关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及错误处理说明。对涉及PORT驱动开发的人员而言,是掌握该驱动程序、实现高效开发与应用的重要参考资料 。

PORT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2G系列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PORT驱动的用户指南。它围绕PORT驱动展开,详细介绍了其架构、配置、使用方法、功能特性,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调试的全流程。同时介绍了相关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及错误处理说明。对涉及PORT驱动开发的人员而言,是掌握该驱动程序、实现高效开发与应用的重要参考资料 。

SPI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家族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SPI处理程序驱动的用户指南。它详细介绍了SPI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涵盖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数据类型、函数接口等方面内容。同时阐述了相关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及错误处理说明。对于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进行SPI通信开发的人员来说,是一份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和高效运用SPI驱动进行项目开发。

OCU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 家族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家族OCU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它详细介绍了OCU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涵盖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数据类型、函数接口等方面。同时阐述了相关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及错误处理说明。旨在帮助开发者了解OCU驱动功能,指导其在实际项目中正确配置和使用该驱动,以实现基于TRAVEO™ T2G微控制器的相关功能开发。

PWM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PWM 3.0驱动的用户指南。它围绕PWM驱动展开,介绍了其架构、配置、使用方法、功能特性,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调试的全流程。同时介绍了相关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及错误处理说明。对涉及PWM驱动开发的人员而言,是掌握该驱动程序、实现高效开发与应用的重要参考资料 。

PWM 驱动用户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PWM驱动的用户指南。它详细介绍了PWM驱动,涵盖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方面。在使用上,包含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及构建过程等步骤;配置参数众多,可满足不同需求。还阐述了其功能特性,像初始化、运行时配置等。此外,提供硬件资源信息、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表,帮助开发者深入了解并运用该驱动进行项目开发 。

看门狗 3.0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看门狗3.0驱动的用户指南。主要介绍了该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内容。它符合AUTOSAR标准,可通过EB tresos Studio插件进行静态配置。文档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构建过程等步骤,还阐述了其功能特性、硬件资源、相关依赖,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及错误处理说明,是开发者使用该驱动进行项目开发的重要参考资料。

代码闪存驱动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代码闪存驱动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了代码闪存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内容。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构建过程的步骤,详细说明了如写数据、擦除数据等功能特性,还介绍了硬件资源、相关依赖,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及寄存器表。有助于开发者理解该驱动,为在项目中使用其进行代码闪存操作提供全面指导 。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_B_E_1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 用户手册 - 版本 09.00
这是一份英飞凌公司关于 Traveo II TVII B E 1M 系列微控制器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的用户手册,版本号为 09.00,英文文档。该手册主要对 Traveo II TVII B E 1M 的寄存器进行了全面介绍,包括寄存器的功能、配置、操作方法以及相关的技术细节等内容,为开发者在使用 Traveo II TVII B E 1M 微控制器进行系统设计和软件开发时,提供了关于寄存器方面的详细指导和参考依据,有助于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芯片的寄存器资源,实现各种功能和应用。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_B_E_2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 用户手册 - 版本 06.00
这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II TVII_B_E_2M 系列微控制器推出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用户版,版本号为 06.00。手册涵盖了该系列微控制器寄存器的详细信息,包括寄存器的功能描述、地址分配、位域定义、操作模式以及相关的电气特性等。它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且准确的寄存器使用指南,有助于在基于 Traveo II TVII_B_E_2M 的系统设计与软件开发中,实现对寄存器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用。

开始使用TRAVEO™ T2G入门套件
这份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入门套件,旨在指导软件和硬件工程师将其集成到应用中。它详细介绍了套件的连接、上电、驱动安装等硬件设置步骤,以及SDL和IAR EWARM环境的配置方法,并提供了在单核心(CM0+、CM4)和双核心环境下的调试操作指南。此外,针对可能出现的连接、驱动、调试器问题给出了故障排除建议,是快速上手该套件开发工作的实用参考资料。

CYTVII-B-E-I1M入门套件快速入门指南TRAVEO II入门套件
该文档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TRAVEO II入门套件CYTVII-B-E-1M-SK的快速入门指南。它先介绍了套件包含的物品,接着说明了连接电脑的步骤,连接后电源LED会亮起,CPU会运行预装的LED闪烁固件。还提到可利用IAR Workbench进行代码开发和编程,并列举了经测试可用的扩展板。此外,指引用户通过赛普拉斯客户支持门户获取更多资料,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该套件 。

通过启动套件用户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Traveo II入门套件的用户指南,主要用于指导开发者使用该套件评估CYT2B75/95 MCU。文档介绍了套件的组成、功能、操作要点和位置,包括电源供应、开关、时钟、LED等,还指出了已知的局限性。此外,详细说明了连接设置,提供了原理图和布局图,并给出了修订历史。通过阅读该指南,开发者能够快速熟悉套件,进行相关开发和评估工作 。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_B_H_8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 用户手册 - 版本 09.00
这是英飞凌公司针对 Traveo II TVII_B_H_8M 系列微控制器推出的寄存器技术参考用户手册,版本号为 09.00。手册主要对该系列微控制器的寄存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内容涵盖寄存器的功能定义、地址映射、位域说明、配置方法以及相关的操作时序等技术细节。它是开发人员进行基于 Traveo II TVII_B_H_8M 微控制器的系统设计、软件开发以及功能调试等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能帮助开发人员深入了解和利用芯片的寄存器资源,实现各种复杂的控制功能和应用场景。

数据表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基于Arm® Cortex®-M0F-单核
这份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32位汽车微控制器。它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详细介绍了该芯片的各项特性,如双CPU子系统、丰富的通信接口、多种功能的定时器等。涵盖了芯片的功能描述、地址映射、引脚分配、中断和唤醒机制等内容,还提供电气规格、开发支持等信息,为开发者深入了解芯片架构和进行系统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

应用文档
使用 SDHC 主控器的TRAVEO™ T2G 系列MCU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SDHC主机控制器展开。主要介绍了使用SDHC主机控制器进行数据传输和中止事务的序列,涵盖无DMA、单操作DMA(SDMA)、高级DMA(ADMA)三种数据传输方式的详细流程。还阐述了中止事务的多种情况、命令序列及同步和异步中止的方法,同时提供相关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使用该系列MCU的SDHC主机控制器提供技术指引 。

如何在TRAVEO™ T2G家族中使用系统调用(SROM API)来处理eFuse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详细介绍了使用系统调用(SROM APIs)处理eFuse的方法。它涵盖eFuse结构、相关系统调用(如BlowFuseBit、ReadFuseByte等)的参数、功能及使用场景,说明了系统调用的接口、参数传递方式和验证机制,还阐述了使用系统调用的系统要求,提供吹写eFuse和转换安全状态的用例、软件流程及配置示例,为开发者提供技术指导 。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的复位过程和低功耗模式转换中保留RAM数据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旨在指导开发者确保在复位和低功耗模式转换时RAM数据的保留。它详细阐述了复位流程、低功耗模式(DeepSleep和Hibernate模式)转换流程中保留RAM数据的方法,并结合LVD中断、外部复位等具体场景给出用例、软件流程和配置示例。此外,还提供了相关术语解释、参考文档以及基于示例驱动库(SDL)的代码示例,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技术参考。

如何在T2G系列中使用I2S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使用I2S的指南。主要介绍I2S在该系列MCU中的配置与使用方法,以TLV320AIC26音频编解码器为例,阐述了I2S的结构、时钟模式、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详细说明了包括HF时钟、端口、中断等在内的设置步骤,给出音频编解码器的配置示例及PLL设置计算方法,并介绍中断处理流程。还提供相关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I2S在T2G系列中的应用 。

如何在TRAVEO™ T2G中使用中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中断的使用。它详细阐述了中断架构、操作流程和初始化设置,通过多个用例和代码示例展示不同中断类型(如外设中断、软件中断等)的配置与处理方法,还介绍了故障报告结构的相关知识,包括其初始化、故障处理以及在复位和NMI生成中的应用。此外,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在T2G系列MCU项目中合理运用中断功能提供全面指导。

在TRAVEO™ T2G MCU中的保护配置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保护配置展开。它介绍了MPU、SMPU和PPU三种保护单元的功能、位置、结构及操作原理,阐述了总线传输保护属性、用户/特权属性切换等操作要点。通过多个配置示例,展示不同保护单元在实际应用中的设置方法,并提供相关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在T2G系列MCU项目中进行保护配置,增强系统安全性提供了全面指导。

低功耗模式程序在TRAVEOTM™T2G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介绍了Active、Sleep、DeepSleep和Hibernate四种模式的特点、进入及唤醒方式,以及功耗控制方法。通过示例展示了WDT、循环唤醒、CAN唤醒等操作的配置与代码实现,还阐述了智能I/O在循环唤醒中的应用优势及配置。此外,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在相关项目中优化功耗、合理运用低功耗模式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

特拉维奥™T2G系列的定时器、计数器及PWM(TCPWM)的设置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中定时器、计数器及PWM(TCPWM)的设置方法。它先阐述了TCPWM的功能、模块组成及时钟配置,接着以多个实例展示其在不同模式(如定时器、捕获、PWM等)下的应用,包括详细的使用场景、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还介绍了与触发多路复用器的协同工作案例,并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为开发者使用TCPWM功能提供了全面指导 。

使用TRAVEO™ T2G系列MCU中的看门狗定时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看门狗定时器,介绍基本看门狗定时器(Basic WDT)和多计数器看门狗定时器(MCWDT)的使用方法。涵盖其功能、时钟源、寄存器保护、中断、超时及窗口模式等内容,并结合具体用例给出基于示例驱动库(SDL)的配置步骤、代码示例,还说明了清除定时器、故障处理、复位原因指示及调试支持相关信息,为开发者在项目中运用看门狗定时器提供全面指导 。

如何在TRAVEO™T2G系列中使用RTC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中实时时钟(RTC)的使用方法。详细阐述了RTC的功能,如时间跟踪、闹钟、校准及备份寄存器功能。通过具体用例,结合示例驱动库(SDL),说明了RTC的基本设置、时间读写、更新以及WCO校准的操作步骤和代码实现。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为开发者在项目中运用RTC功能提供全面指导 。

TRAVEO™ T2G 系列的 LIN 使用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中LIN的使用方法。首先阐述LIN的基本概念,包括系统连接、帧格式和波特率设定。接着以示例驱动库(SDL)为基础,详细说明主节点和从节点的操作,涵盖初始化、通信流程和中断处理等方面,并给出相应的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LIN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

在ModusToolbox™ 中开始使用TRAVEO™ T2G 系列MCU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旨在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它详细介绍了T2G系列的设备特性、开发生态系统,涵盖硬件资源、软件开发工具及相关配置。以基于Eclipse IDE的ModusToolbox™软件为例,逐步展示从创建项目、配置设计、编写固件,到构建、烧录和测试的完整流程,并提供“Hello World”示例代码。此外,还包含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深入学习和使用T2G系列MCU提供全面指引。

使用SAR ADC在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中
该文档主要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的SAR ADC展开。详细介绍了其配置与使用方法,涵盖软件触发、硬件触发、分组处理、平均值计算、范围检测、脉冲检测、诊断和校准等功能,并给出相应的使用案例、配置步骤及示例代码。此外,还阐述了温度传感器与SAR ADC配合使用的测量流程,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SAR ADC在T2G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使用加密模块在TRAVEO™T2G系列中使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加密模块,详细介绍其配置与使用方法。文档涵盖多种加密功能,如对称/非对称加密、哈希计算、随机数生成等,阐述了相关驱动的架构、初始化和使用方式,并结合具体用例说明各功能的应用场景。此外,还给出各功能对应的驱动函数及流程图,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T2G系列微控制器加密模块的应用 。

使用SMIF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串行内存接口(SMIF)展开,介绍其功能特性、工作原理及应用。详细阐述了SMIF的SPI和HYPERBUS™主功能、数据捕获方案等,以双四SPI DDR模式下的S25FL256S为例,讲解设备连接、初始化、擦除、读写操作等流程。还介绍了硬件配置,给出相关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使用SMIF进行系统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GPIO 使用设置在TRAVEO™ T2G 家族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GPIO使用设置。它先介绍GPIO引脚的基本特性,包括物理结构、启动和低功耗行为、中断及输出数据配置等。接着以CYT2B系列等为例,结合示例驱动库(SDL),详细阐述GPIO在初始化、端口电平切换、输入读取、中断以及作为外设功能端口等方面的设置方法和代码示例。此外,还给出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GPIO应用指导 。

CAN FD 在 T2G家族中的使用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中CAN FD的使用方法。首先阐述CAN FD的基本概念,如网络架构、消息格式和位定时等,接着介绍T2G系列中CAN FD控制器的架构与特性。然后基于示例驱动库(SDL),详细说明CAN FD的初始化、消息发送和接收的配置步骤与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CAN FD在T2G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

TRAVEO™ T2G 系列智能 I/O 的使用方法
该文档主要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智能I/O展开。介绍了其在I/O端口添加可编程逻辑的功能特性,涵盖时钟、复位、同步、LUT3和数据单元等结构组成及原理。通过极性反转、复位检测等设置实例,基于示例驱动库(SDL)展示详细配置步骤和代码示例。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在T2G系列MCU项目中运用智能I/O功能提供全面指导 。

特拉维奥™T2G系列的触发多路复用器使用方法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触发多路复用器展开。介绍了其两种分组类型(组触发和1对1触发)的工作原理、输入输出信号及相关寄存器设置。通过TCPWM触发P-DMA传输、触发ADC转换等多个应用实例,展示了在不同场景下触发多路复用器的配置方法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其在T2G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

英飞凌 - TRAVEO T2G 系列引脚分配支持工具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此文档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T2G 系列推出的引脚分配支持工具的应用说明,版本为 05.00。它围绕该工具展开,介绍其能协助开发者高效完成引脚分配工作。详细阐述工具使用方法,包括如何通过它选择引脚功能、查看引脚状态及通道使用情况等。凭借此工具及笔记指导,开发者可降低引脚分配设计的复杂度,提升设计效率与准确性,加速项目开发进程。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T2G Body™高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 Body High系列MCU的时钟配置。介绍了时钟系统的结构、资源及功能,涵盖内外部时钟源、频率合成器等。通过大量实例和基于示例驱动库(SDL)的代码,详细说明各类时钟的配置方法,包括ECO、WCO、FLL、PLL等。还阐述了时钟校准计数器等补充信息,并提供术语解释与参考资料,为开发者进行时钟配置提供全面指导。

闪存访问程序用于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闪存访问展开。介绍了闪存的特性、架构和扇区配置,涵盖单双银行模式。详细阐述了闪存擦除、编程等操作流程,包括设置中断、参数配置和代码示例,还说明了双银行模式下的重写过程及工作闪存读取方法。此外,提供术语缩写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的闪存访问技术。

使用 LIN 在 TRAVEO™T2G 系列中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中LIN的使用方法。先阐述LIN系统连接、消息帧格式和波特率设置等基础知识,接着以示例驱动库(SDL)为工具,详细说明LIN主节点和从节点的操作,涵盖初始化、通信流程和中断处理等,并给出相应配置参数与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LIN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如何在TRAVEO中使用串行通信块(SCB)™T2G家族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中串行通信块(SCB)的使用方法。详细阐述了SCB支持的SPI、UART、I²C三种协议的功能特性,结合示例驱动库(SDL),通过具体用例给出各协议在主从模式下的配置步骤和代码示例,涵盖时钟配置、端口设置、中断处理等内容。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掌握SCB在T2G系列MCU中的应用 。

在TRAVEO™ T2G系列中安全系统配置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安全系统配置。开篇阐述其重要性及目标受众,接着介绍安全系统定义、相关术语。深入讲解设备生命周期、启动流程与信任链、代码签名验证等核心内容,还涵盖资源保护、调试端口限制等关键环节。通过大量实例和代码示例,指导读者完成安全系统配置,包括TOC2、用户应用程序等设置,并提供附录辅助,为开发者构建安全系统提供全面指引 。

TRAVEO™ T2G系列中的智能I/O使用设置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智能I/O展开。先介绍其在I/O端口添加可编程逻辑的功能特性,涵盖时钟、复位、同步、LUT3和数据单元等结构组成及原理。通过极性反转、复位检测等设置实例,基于示例驱动库(SDL)展示详细配置步骤和代码示例。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在T2G系列MCU项目中运用智能I/O功能提供全面指导 。

TRAVEO™ T1G 和TRAVEO™T2G 比较
该文档对比了英飞凌TRAVEO™ T1G和TRAVEO™ T2G系列MCU。先介绍文档目的及适用产品系列,接着从车身和集群产品两方面展开对比。涵盖片上系统特性,如CPU、内存、调试等;对比多种外设功能差异;还涉及开发工具、Flash编程工具及MCAL支持的不同。通过详细对比,为开发者在选择适合的微控制器、进行系统设计和开发时提供全面参考 。

如何在TRAVEO™T2G系列中使用声音子系统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集群系列MCU的声音子系统。先介绍文档目的是指导该系列MCU声音子系统的使用,受众为相关开发者。接着阐述声音子系统各模块特性,如TDM/I2S、PWM等。通过4个具体用例,详细说明不同场景下各模块的配置及使用方法,还给出硬件设计示例。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掌握声音子系统的应用 。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中触发多路复用器的使用方法。先阐述其作用是实现触发信号在源外设与目标外设间的路由,接着介绍其两种分组类型、输入输出信号及软件触发功能,并结合示例说明配置方法。通过4个应用案例,详细展示在不同场景下触发多路复用器的设置过程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该模块的应用 。

TRAVEO™ T2G MCU中的安全固件空中更新(FOTA)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 MCU的安全FOTA更新展开。先介绍FOTA概念及T2G MCU的相关优势,指出传统FOTA的问题。接着阐述T2G MCU的双银行模式、安全启动机制在FOTA中的应用。详细说明双银行管理器的工作流程、数字签名验证等关键环节,还介绍SRAM函数对闪存银行管理的作用。最后提供附录,包含相关依赖项、术语解释和参考文献,助力开发者实现安全FOTA更新 。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MA)控制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DMA控制器使用。先介绍其可实现无CPU干预的数据传输及两种类型(P-DMA和M-DMA)的特点、区别,再阐述操作概述,包含配置通道、描述符等步骤。通过多个P-DMA和M-DMA的应用案例,如1D、2D数据传输、描述符链接等,结合示例代码详细说明配置过程。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参考文献等,助力开发者掌握DMA控制器在T2G系列MCU中的应用 。

TRAVEO™ T2G设备中的故障分析过程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设备的故障分析流程展开。介绍了标准故障分析(FA)流程,包括客户需提供的信息、英飞凌的分析步骤及报告要求。阐述了设备安全概念,如生命周期阶段、认证和访问限制等。说明了在“无故障发现”(NTF)流程中样品的复用方法,以及执行标准FA流程的限制和送样前的准备工作。还针对无法过渡到“RMA”阶段的情况提供了解决方案,为开发者处理故障设备提供了全面指导 。

TRAVEO™ T2G启动加载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的CAN/LIN引导加载器。先介绍引导加载器可实现现场固件更新,接着阐述其功能流程,包括与主机的通信及操作步骤。详细说明设备接口(CAN、LIN)配置、通信流程、命令/响应数据包结构和支持的命令。给出应用程序格式及示例命令/响应数据,并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掌握引导加载器在T2G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T2G车身进入家族中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T2G车身入门系列(CYT2B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详细介绍了时钟系统的结构、资源及功能,涵盖内外部时钟源、频率合成器等。通过大量实例和基于示例驱动库(SDL)的代码,阐述了各类时钟(如ECO、WCO、FLL、PLL等)的配置方法、具体步骤和代码实现。还提供了时钟校准计数器等补充信息,并给出术语解释与相关文档参考,为开发者进行时钟配置提供全面指导。

如何在Traveo II系列中使用以太网控制器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II系列CYT3/CYT4系列MCU中以太网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先阐述其功能特性,包括支持多种PHY接口、多种操作模式及相关标准。接着介绍操作概述,涵盖控制器接口、DMA接口、时钟等内容。详细说明以太网配置,如寄存器设置和配置流程,并给出MII模式100Mbps的配置示例。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中以太网控制器的应用 。

如何控制Traveo II系列中的电机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II系列CYT2B5/B7系列MCU控制三相无刷直流(BLDC)电机展开。先介绍通过120度换向控制技术控制电机的原理,接着阐述在该系列MCU中的配置、控制操作及初始化和控制流程。通过I/O系统和TCPWM设置与操作示例,给出详细配置参数和步骤。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利用Traveo II系列MCU实现对BLDC电机的有效控制 。

Traveo II 系列的中断使用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II系列MCU中断的使用方法。先阐述中断在嵌入式应用中的重要性,接着深入介绍中断结构、操作流程和初始化设置步骤,并给出基于不同场景的配置示例及代码。同时,详细说明了故障报告结构(Fault Report Structure)的相关知识,包括其功能、初始化、故障处理及使用示例。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参考资料,为开发者在该系列MCU中运用中断功能提供全面指导 。

如何在Traveo II系列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II系列微控制器中触发多路复用器的使用。先阐述其作用是实现触发信号在源外设与目标外设间的路由,接着介绍其两种分组类型、输入输出信号及软件触发功能,并结合示例说明配置方法。通过4个应用案例,详细展示在不同场景下触发多路复用器的设置过程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该模块的应用 。

白皮书
基于微控制器的汽车系统的空中更新(OTA)草本雅芳,汽车事业部战略营销总监
该白皮书围绕基于微控制器的汽车系统OTA展开。随着汽车软件代码量剧增,OTA更新重要性凸显,它面临安全与更新时机地点等挑战。文中介绍对称和非对称加密保障更新安全的机制,以及True FOTA功能的优势。同时指出支持OTA的微控制器需具备多项能力。重点阐述Traveo II微控制器,其集成HSM、具备双银行Flash等特性,能满足汽车OTA需求,是联网汽车系统的理想选择。

更多产品信息
MCU TRAVEO™ T2G-设计注册表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微控制器的设计注册表,用于申请PDH设计注册。表格要求申请人填写必填字段,包含客户信息(如PDH名称、地址、联系人等)、项目信息(如终端客户、项目名称、详情、预计量产时间等)。填写完成后需将保存的表格发送至指定邮箱,以获取PDH设计注册编号。此外,部分字段为可选填写项,文档还注明仅供内部使用 。

更多技术信息
英飞凌 - Traveo II 汽车车身控制器入门级系列架构 - 附加技术信息 - 版本 11.00
这份英飞凌的文档聚焦于 Traveo II 汽车车身控制器入门级系列架构。版本 11.00 代表着经过多次迭代优化。文档中 “附加技术信息” 部分,在原有架构介绍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述关键技术点,如内部模块交互原理、通信接口特性、电源管理机制等。对汽车电子开发者而言,能借助这些内容深入了解架构细节,为开发高性能、低成本的汽车车身控制系统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支撑。

产品简报
新产品介绍 TRAVEO™T2G 汽车解决方案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解决方案的新产品介绍。TRAVEO™ T2G是面向汽车应用的微控制器系列,具备高性能、低功耗、丰富的连接性、安全与可升级等特性。它集成多种功能,支持多种汽车网络协议,拥有硬件安全模块保障安全,还能实现FOTA升级。产品阵容丰富,提供多种软件和开发工具支持,拥有广泛的生态系统和合作伙伴,能满足从低端到高端车身电子控制单元的不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