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O™]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TRAVEO™ T2G CYT2B9 Series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17):
产品手册
TRAVEO™ T2G 32位微控制器TRAVEO™ T2G微控制器,适用于智能绿色出行和安全关键行业应用
TRAVEO™ T2G是英飞凌推出的适用于智能绿色出行和安全关键行业应用的32位微控制器。它基于Arm® Cortex®-M4/M7核心,具备高性能、先进人机界面和强大安全特性。其产品系列丰富,涵盖车身和集群等多种类型,支持多种通信接口、FOTA升级,满足汽车、工业等多领域需求。此外,还有完善的生态系统和开发工具,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创新设计。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微控制器的产品指南,全面介绍了其丰富的产品线。涵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以及汽车等领域的多种微控制器,如XMC系列、PSoC系列、AURIX系列和TRAVEO T2G系列等。详细说明了各系列产品的市场应用、核心架构、内存容量、引脚数量、外设接口等参数,为开发者在不同应用场景下选择合适的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的参考依据 。

产品描述
拓维T2G CYT2B5/CYT2B6/CYT2BL/CYT2B7/CYT2B9/CYT2B9/CYT2B9/CYT2BL高性能车身和驾驶员信息微控制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相关产品,主要介绍了其在汽车领域应用的相关技术组件。涵盖多种功能模块,包括稳压器、调试接口、振荡器、各类处理器单元、存储模块以及多种通信接口等。这些组件在汽车微控制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汽车电子系统提供了稳定的电源、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可靠的通信功能,有助于提升汽车的整体性能和安全性 。

用户手册
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
这份英飞凌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聚焦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I2C驱动。它详细阐述了I2C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构建过程等多方面内容,还介绍了驱动功能、硬件资源、API函数及错误处理等知识,为开发者在基于TRAVEO™ T2G的项目中集成和使用I2C驱动提供全面的指导 。

MCU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MCU 3.0驱动用户指南。主要介绍了MCU驱动的架构、配置及使用方法。它基于AUTOSAR标准,涵盖时钟设置、低功耗模式配置、RAM初始化等功能。文档详细说明了软件安装、配置流程,介绍了驱动的结构和依赖关系,还阐述了其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以及API参考等内容,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全面指导。

MCU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系列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MCU驱动用户指南。它围绕MCU驱动展开,详细介绍了其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了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软件安装与配置流程,阐述了驱动的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以及API参考等内容,为开发者在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的驱动进行项目开发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指导,有助于开发者高效地完成相关开发工作。

SPI3.0 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SPI 3.0 handler/driver用户指南。主要介绍了SPI驱动的架构、配置与使用方法。涵盖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软件安装与配置流程,详细阐述驱动的功能特性、硬件资源、API参考等内容。此外,还说明了其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方式、多核支持情况,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进行项目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

端口3.0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用户指南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PORT 3.0驱动。它详细阐述了驱动的架构、配置与使用方法,涵盖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软件安装流程等内容。同时,深入介绍驱动的功能特性,如端口初始化、运行时重配置等,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还说明了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方式,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进行项目开发提供了全面指导 。

PORT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2G系列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PORT驱动用户指南。它围绕PORT驱动展开,详细介绍了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包括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软件安装流程等。同时,深入阐述了驱动的功能特性,如端口初始化、运行时重配置等,还提供了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进行项目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

SPI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SPI处理程序驱动用户指南。它详细介绍了SPI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适用于有嵌入式系统、C语言、AUTOSAR标准及目标硬件架构基础的用户。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过程等内容,介绍驱动功能、硬件资源、API函数及错误处理等知识,还提供了丰富的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在基于TRAVEO™ T2G的项目中集成和使用SPI驱动提供全面指导 。

OCU 驾驶员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OCU驱动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了OCU驱动的架构、配置与使用方法,帮助用户理解其功能并提供API参考。文档涵盖了支持的硬件、开发环境、软件安装与配置流程等内容,详细阐述驱动的功能特性,如初始化、运行时操作等,还提供了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进行项目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

PWM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篇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PWM 3.0驱动用户指南,主要介绍该驱动相关内容。涵盖其架构、配置与使用方法,适用于了解汽车嵌入式系统、C语言、AUTOSAR标准和目标硬件架构的人员。文档详细说明了PWM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还介绍了函数功能、硬件资源、API参考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使用指导 。

PWM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T™T2G 系列
这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PWM驱动用户指南,主要围绕该系列的PWM驱动展开。它详细介绍了PWM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过程等方面,还说明了其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此外,对驱动的功能、硬件资源需求、API参考等也有深入讲解,为开发人员使用该驱动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运用PWM驱动进行相关开发工作。

看门狗 3.0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看门狗3.0驱动程序用户指南,主要用于指导该系列看门狗驱动的使用。它详细介绍了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文件结构及依赖关系,涵盖从安装到应用适配、构建过程等内容。同时阐述了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还提供了丰富的API参考及寄存器访问表信息,帮助开发者深入了解并运用该驱动进行相关开发工作。

Code Flash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这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Code Flash驱动程序用户指南,主要用于指导该系列芯片的Code Flash驱动使用。文档涵盖驱动架构、配置方法、应用步骤、文件结构及依赖关系等内容,详细说明了如何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配置驱动,以及在应用中进行数据读写、擦除、状态获取等操作的方法,还介绍了相关硬件资源、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使用指导。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_B_E_1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 用户手册 - 版本 09.00
此文档由英飞凌发布,是 Traveo II TVII_B_E_1M 微控制器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的用户版,版本号为 09.00。它详细介绍了该型号微控制器的各类寄存器,涵盖寄存器的功能、地址映射、位定义、读写操作规则等内容。对于开发者而言,能依据手册准确配置寄存器,以实现微控制器的不同功能,如定时器设置、通信接口控制等,是基于 Traveo II TVII_B_E_1M 进行系统开发和调试的重要参考资料。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_B_E_2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 用户手册 - 版本 06.00
该文档由英飞凌推出,是针对 Traveo II TVII_B_E_2M 微控制器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的用户版本,版本号为 06.00。手册全面且细致地讲解了该微控制器寄存器的相关内容,包含寄存器的具体功能、精确的地址分布、位域的详细定义以及规范的读写操作流程等。开发者可借助此手册深入了解并精准配置寄存器,从而实现对微控制器各项功能的灵活运用与高效开发,是基于该芯片进行项目开发不可或缺的技术指南。

开始使用TRAVEO™ T2G入门套件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入门套件的使用指南,主要面向将该套件集成到应用中的软硬件工程师。它详细介绍了套件的硬件连接、驱动安装、SDL与IAR EWARM开发环境的设置,还说明了如何在单核心CM0+、单核心CM4以及双核心CM0+和CM4环境下进行下载和调试操作,最后针对可能出现的连接、驱动和调试器问题提供了故障排除方法 。

CYTVII-B-E-11M入门套件快速入门指南TRAVEO II入门套件
这是TRAVEO II入门套件(CYTVII-B-E-1M-SK)的快速入门指南。该指南介绍了套件包含的组件,如套件本身、Micro USB数据线和快速入门指南等。说明了连接电脑的步骤,连接后电源LED会亮起,CPU会执行预装的LED闪烁固件。同时提到支持使用IAR Workbench进行代码开发和编程,还列举了已测试的适配扩展板,为使用者快速上手提供了基础指导 。

通过启动套件用户指南
这是英飞凌旗下(原赛普拉斯)Traveo II入门套件的用户指南。该指南主要介绍了Traveo II Starter Kit(CYTVII-B-E-1M-SK)的使用方法,涵盖产品概述、操作要点、已知局限等内容。其中,详细说明了套件的功能、各组件位置和规格,如电源、开关、LED等;还介绍了连接设置、系统配置相关信息,并列出了已知的CAN FD通信速率限制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为开发者使用该套件提供了全面指引。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_B_H_8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 用户手册 - 版本 09.00
此为英飞凌针对 Traveo II TVII_B_H_8M 微控制器所发布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的用户版,版本号 09.00。手册详细介绍了该微控制器各类寄存器的信息,包括寄存器功能、地址映射、位定义及操作规则等。开发人员能依据手册精确配置寄存器,实现如通信接口控制、定时器管理等功能。它是基于 Traveo II TVII_B_H_8M 开展系统开发、调试与优化的关键参考资料。

数据表
基于Arm®Cortex®-M4F单片机的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32位汽车MCU(CYT2B9),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它详细介绍了产品的通用描述、丰富特性,涵盖双CPU子系统、多种通信接口、集成存储器等。还阐述了各模块功能、电气规格、引脚分配、开发支持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技术参考,有助于深入了解该MCU,以便进行汽车相关系统开发与应用 。

应用文档
使用 SDHC 主控在TRAVEO™ T2G家族 MCU 中
这篇应用笔记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家族MCU中SDHC主机控制器的使用。它主要面向该系列SDHC主机控制器的用户,介绍了CYT3/4/6系列产品。文档详细阐述了数据传输序列,涵盖无DMA、单操作DMA及高级DMA的情况,还介绍了中止事务序列,包括中止命令、异步和同步中止的流程,以及复位命令的使用 ,并提供参考资料、术语解释和修订历史等内容。

如何在TRAVEO™ T2G家族中使用系统调用(SROM API)来处理eFuse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主要介绍利用系统调用(SROM APIs)处理eFuse的方法。它先阐述系统调用的接口、参数及验证方式,接着详细说明eFuse相关系统调用的功能、参数设置与返回结果。此外,还介绍了eFuse结构、使用系统调用的系统要求,以及通过示例展示如何烧录eFuse和实现向安全保护状态的转换,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操作指南 。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的复位过程和低功耗模式转换中保留RAM数据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主要介绍在复位过程和低功耗模式转换中保留RAM数据的方法。涵盖复位、低功耗模式(DeepSleep和Hibernate模式)转换时的RAM保留流程,并结合LVD中断、外部复位等具体场景给出用例、软件流程和配置示例。此外,还提供了相关术语解释、参考文档,以及基于示例驱动库(SDL)的代码示例,为开发者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指导 。

如何在T2G系列中使用I2S
这篇应用笔记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I2S使用方法。主要面向需配置I2S的开发者,以TLV320AIC26音频编解码器为例展开。内容涵盖I2S结构、时钟模式、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详细介绍了从时钟、端口、中断到I2S及音频编解码器的设置步骤,还给出中断处理流程,提供相关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I2S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

如何在TRAVEO™,T2G中使用中断
这篇应用笔记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中断使用。它先介绍中断的基本概念和架构,涵盖中断结构、向量选择等内容;接着详细说明中断的初始化设置、处理方式以及不同类型中断(如外设中断、软件中断等)的使用案例与配置方法;还介绍了故障报告结构的相关知识,包括初始化、故障处理等。此外,提供了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中断系统的开发应用 。

在TRAVEO™ T2G MCM中的保护配置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保护配置。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的人员,介绍了MPU、SMPU和PPU三种保护单元的功能、架构、操作原理。涵盖总线传输保护属性、用户/特权属性切换、保护上下文设置等内容,并给出各保护单元的配置示例及基于示例驱动库(SDL)的代码示例,还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保护单元配置,提升系统安全性 。

TRAVEO™ T2G系列中的低功耗模式程序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旨在指导开发者合理运用低功耗模式降低系统能耗。文档详细介绍了Active、Sleep、DeepSleep和Hibernate四种模式的特点、进入及唤醒条件,阐述了WDT在低功耗模式下的设置与应用,还给出循环唤醒和CAN唤醒的操作示例及配置代码。此外,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低功耗模式的使用方法 。

特拉维奥™T2G系列的定时器、计数器及PWM(TCPWM)的设置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中定时器、计数器及PWM(TCPWM)的设置方法。涵盖CYT2、CYT3、CYT4、CYT6系列,详细阐述了TCPWM的多种功能模式,如定时器、捕获、PWM等模式的原理、应用场景,并结合具体案例给出基于样本驱动库(SDL)的设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还介绍了与触发多路复用器的协同工作,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该模块的使用 。

使用TRAVEO™ T2G系列MCU中的看门狗定时器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看门狗定时器(WDT)。它详细介绍了基本WDT和多计数器WDT(MCWDT)的功能、配置及应用。其中包括时钟源、寄存器保护、中断、超时模式、窗口模式等内容,并结合具体用例给出基于样本驱动库(SDL)的配置流程、参数设置与代码示例,还涉及调试支持、相关术语和参考文档,帮助开发者掌握WDT在该系列MCU中的使用方法 。

如何在T2G系列中使用RTC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中实时时钟(RTC)的使用。介绍了RTC的功能,如计时、闹钟、校准和备份寄存器等特性。通过具体用例,结合样本驱动库(SDL)详细阐述了RTC的基本设置、时间读取与更新、WCO校准等操作流程,并给出相应的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掌握RTC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

TRAVEO™ T2G 系列的 LIN使用方法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使用方法。它先介绍LIN的基本概念、系统连接、帧格式及波特率设置。接着,通过具体用例结合样本驱动库(SDL),详细阐述了主节点和从节点的初始化、通信流程、中断处理等操作步骤,并给出相应配置参数与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LIN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

使用SAR ADC在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中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汽车微控制器中SAR ADC的使用方法。它先阐述SAR ADC的功能特点,随后围绕软件触发、硬件触发等多种操作模式,详细说明各模式下的配置步骤与应用场景,并给出大量基于样本驱动库(SDL)的代码示例。此外,还介绍了诊断、校准以及温度传感器测量等相关内容,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SAR ADC在该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

使用加密模块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加密模块展开,主要介绍加密模块的配置与使用。先阐述对称/非对称加密、哈希计算等多种加密功能,接着详细说明Crypto驱动的架构、初始化及使用方法。随后,针对CRC、PRNG、TRNG、AES加密等功能,分别介绍其用例、驱动函数及流程图。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微控制器加密模块的应用。

使用SMIF在T2G系列中使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串行存储器接口(SMIF),旨在指导开发者掌握其使用方法。它先介绍SMIF的功能特性、数据捕获方案,以双四SPI DDR模式为例,阐述从设备连接、初始化到数据读写的操作流程,并给出硬件配置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利用SMIF实现与片外SPI设备的低引脚数连接,满足汽车电子等应用场景需求 。

GPIO 使用设置在TRAVEO™ T2G家族中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GPIO展开,详细介绍其使用方法。先阐述GPIO的基本特性、物理结构、启动及低功耗行为、中断等基础知识;接着以具体用例和基于样本驱动库(SDL)的代码示例,说明GPIO初始化、端口电平切换、输入读取、中断配置及外设功能配置等操作;还提供了I/O端口配置示例、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GPIO在该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

CAN FD 在 T2G 家族中的使用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中CAN FD的使用方法。先阐述CAN FD的网络架构、消息格式及位时序等基础知识,接着介绍其控制器特性。随后基于样本驱动库(SDL),详细说明CAN FD的初始化、消息发送与接收的配置及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CAN FD在该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满足汽车电子等领域的通信需求 。

TRAVEO™ T2G 系列智能 I/O 的使用方法
该文档主要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CYT2/CYT3/CYT4 系列MCU的智能I/O展开。先介绍其在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及旁路设置,接着阐述结构组成,包括时钟、同步、LUT3和数据单元等。然后通过极性反转、复位检测等设定实例,结合样本驱动库(SDL)给出详细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智能I/O在该系列MCU中的使用方法 。

TRAVEO™ T2G 家族的触发多路复用器使用方法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触发多路复用器的使用。它先介绍触发多路复用器的两种类型及相关信号,以实例说明其连接与配置方式。接着通过TCPWM触发P - DMA传输、控制ADC转换等多种应用场景,详细阐述设置步骤并给出基于样本驱动库(SDL)的代码示例。此外,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该模块在T2G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

英飞凌 - TRAVEO T2G 系列引脚分配支持工具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此文档是英飞凌关于 TRAVEO T2G 系列引脚分配支持工具的应用笔记,版本 05.00。它旨在指导用户运用该工具,有效解决引脚分配难题。借助工具,可便捷选择引脚功能、排查功能重复,还能查看通道使用状态及图形化呈现引脚布局。对开发者而言,能大幅提升设计效率,确保电路板引脚分配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助力基于 TRAVEO T2G 系列的项目开发。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T2G Body高系列中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 Body High系列MCU的时钟配置展开。先介绍时钟系统架构、资源及功能,接着阐述各时钟源(如ECO、WCO等)、FLL和PLL的配置方法,并给出相应实例与代码示例。同时,说明了内部时钟(CLK_PATHx、CLK_HFx等)的配置要点,还提供时钟校准计数器等补充信息。此外,包含术语解释、参考文献和修订历史,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的时钟配置 。

闪存访问程序用于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闪存访问程序。涵盖CYT2、CYT3、CYT4、CYT6系列,先阐述闪存的特性、架构和扇区配置等基础知识,接着详细说明代码闪存擦除、编程操作流程及代码示例,还介绍双银行模式下的闪存重写和工作闪存读取方法。此外,提供术语缩写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的闪存访问技术 。

使用 LIN 在 TRAVEO™ T2G 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应用。介绍了LIN系统连接、消息帧格式、波特率设置,通过示例展示了LIN通信过程。详细阐述了主节点和从节点的操作实例,涵盖初始化、通信、中断处理等环节,并给出基于样本驱动库(SDL)的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LIN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

如何在 TRAVEO™ T2G家族中使用串行通信块(SCB)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中串行通信块(SCB)的应用,主要介绍了SPI、UART和I²C三种协议的使用方法。先阐述SCB的特性与总体架构,接着分别以主模式和从模式为例,结合具体用例,详细说明各协议的配置步骤、参数设置及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SCB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串行通信需求。

在TRAVEO™ T2G系列中安全系统配置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安全系统配置。它先介绍安全系统的概念、基本定义和生命周期阶段,接着阐述启动序列、信任链、代码签名与验证、资源保护等关键内容。随后详细说明配置安全系统的步骤,涵盖TOC2、用户应用程序块等设置。此外,还提供创建公私钥、生成数字签名等附录内容及示例代码,助力开发者构建安全系统,保护设备数据与代码安全 。

智能I/O使用设置在TRAVEO™ T2G系列中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CYT2/CYT3/CYT4 系列MCU的智能I/O展开。先介绍其在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及旁路设置,接着阐述结构组成,包括时钟、同步、LUT3和数据单元等。然后通过极性反转、复位检测等设定实例,结合样本驱动库(SDL)给出详细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智能I/O在该系列MCU中的使用方法 。

TRAVEO™ T1G 和TRAVEO™T2G比较
该文档对比了英飞凌TRAVEO™ T1G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先介绍文档涵盖汽车车身和集群领域产品对比,接着从芯片系统特性、外设、开发工具等方面,详细对比了T1G和T2G系列在车身(如CYT2B7等与S6J3428等系列)和集群(如CYT4DN等与S6J3200系列 )产品的差异,包括CPU、内存、通信接口等功能,还提供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了解两者区别,以便选型和开发 。

如何在TRAVEO™T2G系列中使用声音子系统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集群系列MCU的声音子系统。先介绍其适用产品系列,接着阐述声音子系统各模块(如TDM/I2S接口、PWM接口等)的功能特性。随后通过4个用例,详细说明在不同场景下声音子系统的配置与应用,包括高频根时钟、端口、中断等设置,并给出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硬件设计指南、术语解释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其使用方法。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触发多路复用器。先介绍其作用是实现触发信号在源外设与目标外设间的路由,接着阐述其两种组类型(基于多路复用器和一对一)及软件触发的特点和设置方法。随后通过4个应用案例,如TCPWM触发P-DMA传输等,详细说明不同场景下的触发配置与编程实现。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其使用方法 。

TRAVEO™ T2G MCU中的安全固件空中更新(FOTA)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 MCU的安全固件空中更新(FOTA)技术。先介绍FOTA在汽车嵌入式系统中的重要性及T2G MCU的双银行模式优势,接着阐述 “安全启动” 机制、双银行管理器的工作流程和实现细节,包括代码验证、切换流程等,还介绍了相关的SRAM函数、依赖项、所需工具等。通过阅读该文档,开发者能掌握在T2G MCU上实现安全可靠FOTA更新的方法。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MA)控制器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DMA控制器展开。介绍了P-DMA和M-DMA的特性、架构及工作原理,对比了二者差异。通过详细的操作步骤和丰富的用例,如1D、2D数据传输等,结合样本驱动库(SDL)代码示例,展示了DMA在不同场景下的配置与应用。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参考文献等内容,帮助开发者掌握在T2G系列微控制器中使用DMA控制器的方法。

TRAVEO™ T2G设备中的故障分析过程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的故障分析流程展开。阐述了标准故障分析流程、T2G安全概念,包括生命周期阶段、认证、访问限制等。介绍了无法进行常规分析时的处理方法,如通过调试接口转换到“RMA”阶段的操作。还说明了在“无故障发现”(NTF)流程中样品的复用方法,为使用T2G微控制器的人员提供故障分析指导,帮助其配合英飞凌完成故障分析工作 。

旅行T2G 引导程序
该文档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的CAN/LIN引导程序。阐述引导程序的功能流程,如检查应用有效性、执行引导加载操作等。说明设备接口(CAN、LIN)的配置参数与方法,以及通信流程、命令/响应数据包结构和支持的命令。还给出应用格式示例和命令/响应数据示例,并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了解如何与该引导程序进行通信,实现系统固件的更新 。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T2G车身进入家族中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T2G车身入门系列CYT2B的时钟配置。详细介绍了时钟系统的架构、资源和功能,阐述内部和外部时钟源、FLL和PLL的设置方法,并给出配置实例和代码示例。同时,说明了内部时钟(如CLK_PATHx、CLK_HFx等)及外设时钟的配置要点,还提供时钟校准计数器的应用案例和校准ILO的方法,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的时钟配置 。

如何在Traveo II系列中使用以太网控制器
该文档主要围绕英飞凌Traveo II系列CYT3/CYT4系列MCU的以太网控制器展开。介绍了以太网控制器的特性、应用场景,阐述其接口、DMA操作、数据包缓冲区、时钟复位及电源模式等工作原理。详细说明以太网配置流程和寄存器设置,并给出MII模式下100Mbps的配置实例,涵盖I/O端口、时钟、中断等设置。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以太网控制器的使用 。

如何控制Traveo II系列中的电机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II系列CYT2B5/B7系列MCU控制三相无刷直流(BLDC)电机的方法。介绍120度换向控制技术原理,阐述Traveo II系列在该控制方式下的配置、电机控制操作及初始化与控制流程。通过I/O系统和TCPWM设置及操作实例,展示如何进行电机控制信号、霍尔IC信号设置以及PWM输出控制。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控制BLDC电机的技术 。

TraveoⅡ 家族中断使用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II系列MCU中断的使用方法。涵盖中断的结构、操作及初始化流程,通过GPIO、TCPWM等外设中断配置实例,展示不同场景下中断的设置与处理。同时详细讲解了故障报告结构(Fault Report Structure),包括其功能、配置及使用示例,能帮助开发者有效处理系统故障。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深入理解并运用该系列MCU的中断功能 。

如何在Traveo II系列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II系列微控制器的触发多路复用器展开。先介绍其作用是实现触发信号在源外设与目标外设间的路由,接着阐述其两种组类型(基于多路复用器和一对一)及软件触发的特点和设置方法。随后通过4个应用案例,如TCPWM触发P-DMA传输等,详细说明不同场景下的触发配置与编程实现。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其使用方法 。

白皮书
基于微控制器的汽车系统的空中更新(OTA)草本雅芳,汽车事业部战略营销总监
该白皮书聚焦基于微控制器的汽车系统空中更新(OTA)技术。随着汽车软件代码量剧增,OTA对汽车功能升级、维护和安全意义重大。文档剖析OTA在汽车系统中的应用现状,探讨对称与非对称加密技术在安全更新中的运用,介绍真正的FOTA(固件空中更新)特性。重点阐述Traveo II微控制器满足OTA需求的能力,其集成的HSM具备多种安全特性,片上Flash支持双银行模式,有力推动汽车OTA技术发展 。

更多产品信息
MCU TRAVEO™ T2G-设计注册表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微控制器的设计注册表,用于申请PDH设计注册。表单要求填写必填字段,若信息不完整申请将不被受理。需填写的内容涵盖客户信息(如PDH名称、地址、联系人等)、项目信息(终端客户、分销商、项目名称及详情等),还有一些可选填写项,如设备、价格等。填写完成后,需将保存的表格发送至指定邮箱,之后会收到分配的PDH_DR编号 。

更多技术信息
英飞凌 - Traveo II 汽车车身控制器入门级系列架构 - 附加技术信息 - 版本 11.00
此文档是英飞凌发布的关于 Traveo II 汽车车身控制器入门级系列架构的补充技术资料,版本为 11.00。它在原有架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介绍该系列的关键技术要点。涵盖处理器性能、通信接口特性、外设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细节,阐述系统如何高效协作以满足汽车车身控制需求。对汽车电子开发者而言,是了解架构深层原理、优化系统设计、开发高性能车身控制器的重要参考。

产品简报
新产品介绍 TRAVEO™T2G 汽车解决方案
该文档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解决方案。其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特点,涵盖多种功能,如集成硬件安全模块保障安全通信,支持FOTA更新,符合多种汽车网络标准 。产品阵容丰富,从低端到高端满足不同需求,且软件资源多样,包括AUTOSAR MCAL等。此外,提供全面的开发工具、评估板和技术支持,还有ModusToolbox™生态系统及优选设计合作伙伴,助力开发者进行系统集成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