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种12V电瓶如果只做短路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5-02-17):
这种12V电瓶如果只做短路保护,怎么做?

为什么这种12V的电瓶没有带电池保护板?(感觉很危险)而多节串联的就都带了电池保护板。什么原因?这种12V电瓶如果只做短路保护,怎么做?

网友A:
锂电池比较娇贵,过压欠压都不行,短路会热失控,单体串联以后还有压差问题,所以需要BMS进行管理和保护。铅酸短路无非是发热,不至于热失控,皮实耐造。

网友B:
铅酸电池内部只有稀硫酸和铅板,过充、过放都不会起火燃烧,短路是外部电路的问题,一般串联保险丝或限流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站在历史的长河上看,铅酸电池太稳了,这么久以来几乎没出过事,出事大多都是因为电路电线过热问题,相比之下,锂电池动不动自然,所以铅酸就一般都是直接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在历史的长河上看,铅酸电池太稳了,这么久以来几乎没出过事,出事大多都是因为电路电线过热问题,相比之 ...

是的呢  现在两轮车很多都不能用锂电池  还是继续用铅酸  但是呢 四轮车可以用锂电池  你说神奇不神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呢  现在两轮车很多都不能用锂电池  还是继续用铅酸  但是呢 四轮车可以用锂电池  你说神奇不神奇  ...

不神奇,那是你不懂车企的区别,二轮的阿狗阿猫都可以做,四轮的正规车企才可以做,你知道车规设计标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神奇,那是你不懂车企的区别,二轮的阿狗阿猫都可以做,四轮的正规车企才可以做,你知道车规设计标准么 ...

不敢苟同    电池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再者四轮的也是很多阿猫阿狗都在做   车的型号甚至比消费类 比如手机的型号都多

网友D(2025-04-03):
引用 楼主:
不敢苟同    电池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再者四轮的也是很多阿猫阿狗都在做   车的型号甚至比消费类 比如手 ...

肯定不一样,有人质量兜底的阿狗阿猫就没问题

网友E:
国家在新能源方向弯道超车,锂电池就是重点扶持对象,造车资质还是要的,而且很多会有相关公司以及部门兜底。
铅酸电池能量密度上不来,在四轮上面是不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