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有使用STM32制作miniPCIe接口的方案吗?

楼主(2025-02-18):
请问有使用STM32制作miniPCIe接口的方案吗?

网友A:
应该有的

网友B:
STM32本身没有直接支持miniPCIe接口的功能,但可以通过外部桥接芯片来实现,像是使用PCIe to SPI 或 PCIe to USB 的转换芯片。

网友C:
miniPCIe接口涉及到高速信号传输,STM32的PCIe硬件支持有限,通常需要使用支持PCIe的外部控制器芯片来处理通信。

网友D:
如果要在STM32上实现类似的功能,可以考虑使用一个FPGA,通过FPGA与STM32进行通信,再通过FPGA实现PCIe功能。

网友E:
STM32H7或STM32F7系列有较强的处理能力,但PCIe接口本身依然不支持,所以仍然需要外部芯片进行桥接。

网友F:
你可以看一下ST的STM32MP系列,它支持更多的接口,如PCIe、USB3.0等。如果对接口有需求,可能会更适合。

网友G:
如果只是作为PCIe设备,FPGA可以帮你完成数据的处理,而STM32用作控制器或者管理端,主要通过SPI或UART与FPGA通信。

网友H:
你也可以考虑直接使用支持miniPCIe的单板计算机,比如BeagleBone或Raspberry Pi,这些平台可以提供现成的接口。

网友I:
如果打算自己实现miniPCIe功能,可能需要使用外部芯片或专用硬件设计,并且要设计相应的硬件驱动程序。

网友J:
你是需要STM32直接驱动PCIe设备还是与设备通信?如果只是通信,使用中间协议桥接会更简单。

网友K:
miniPCIe的硬件实现难度较高,需要确保高速信号的完整性,可以先通过简单的实验验证设计,逐步优化。

网友L(2025-03-22):
你要用minipcie做啥呢?

网友M:
有肯定会有的,而且有用其做电脑开关机之类的操作

网友N:
这种minipcie是接口,但是得有功能,看你像实现啥呗

网友O:
使用STM32制作miniPCIe接口的方案是可行的,但需要注意miniPCIe接口的复杂性和STM32的性能限制。

网友P:
miniPCIe接口通常用于连接无线模块(如Wi-Fi、蓝牙、4G模块),其物理层和协议层与PCIe相关,但miniPCIe接口也可以通过USBUART与主控芯片通信。

网友Q:
由于STM32不支持原生的PCIe接口,通常使用USBUARTminiPCIe模块通信。

网友R:
如果miniPCIe模块支持USB通信(如4G模块、Wi-Fi模块),可以使用STM32USB外设与模块通信。

网友S:
miniPCIe接口需要3.3V电源,确保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通常为500m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