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有使用贵司产品制作miniPCIe-CAN/FD接口的方案吗?

楼主(2025-02-18):
请问有使用贵司产品制作miniPCIe-CAN/FD接口的方案吗?

网友A:
Hi,很抱歉暂时没有实现该接口应用的成品方案。针对CAN转接需求,可以看下SPI转CAN芯片:CH9431,可以通过其他总线扩展SPI然后再转CAN总线。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没有成品,我这里找一个小体积的minipcie然后连接MCU,做一个转接也可以。请问这样的方案,贵司可以支持吗?

网友:
通过 以太网  转 CAN 的 不 香吗?这个 是我们  做 人形机器人 的 转换方案

网友B:
CAN一般都是SPI转CAN控制器哦,PCIE转UART倒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