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快速找到PCB中的GND?

楼主(2025-02-18):
    在维修电路板时,有时候需要测量板子上某一点的电位,来判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而参考点的选取一般都是选择电源的负极,也就是GND地线。如下图是几种GND的符号。

   如何快速寻找出板子中的地线,就成了必须要掌握的知识了。下面我总结了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一下。

1 通过电解电容来查找GND

   上图中是一个电磁炉主板,我们要找地线,首先要找到板子最大的那个电解电容。    一般情况下比较大的电解电容都是作为电源滤波的一种元件,它的负极就是GND了。上图中你看到的最大的电解电容就是一个电源滤波电容,它是从整流桥整流输出约300伏的脉动直流电,再经过此电容滤波才能输出比较平滑的直流电。它的负极就是直流电源的负极,也就是我们要找的GND地线。

2 通过查看大片铜箔来确认GND

  上图中是一个两层板,图中标有红圈的那几个点就是地线,可以看出它和大片的铜箔相连。这是由于地线有屏蔽作用,可以有效减小地线环路带来的干扰,所以线路板中的地线铜箔一般都是成片出现的。

3 通过查看连接插件上的标识来确认GND

   如上图,一般在板子的接插件处都有各种信号的标识,我们可以通过查看这个标识来确认地线,比如上图红线圈内的GND就是地线了。

4 通过集成芯片来查找

  在线路板中通常有着各种各样的集成电路,这些集成电路如果要正常工作都需要有供电电源,可以通过查看芯片的引脚来确认GND。    如上图,这是一个8脚的LM358比较器,通过查找它的资料可以看出它每个脚的功能 ,只要知道第四脚为GND就可以在板子上找到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