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588性能设置 CPU GPU DDR NPU 频率设置

楼主(2025-02-18):
一.CPU定频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policy0:(对应4个A55:CPU0-3)
affected_cpus     cpuinfo_max_freq  cpuinfo_transition_latency  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scaling_cur_freq  scaling_governor  scaling_min_freq  stats
cpuinfo_cur_freq  cpuinfo_min_freq  related_cpus                scaling_available_governors    scaling_driver    scaling_max_freq  scaling_setspeed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policy4:(对应2个A76:CPU4-5)
affected_cpus     cpuinfo_max_freq  cpuinfo_transition_latency  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scaling_cur_freq  scaling_governor  scaling_min_freq  stats
cpuinfo_cur_freq  cpuinfo_min_freq  related_cpus                scaling_available_governors    scaling_driver    scaling_max_freq  scaling_setspeed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policy6:(对应2个A76:CPU6-7)
affected_cpus     cpuinfo_max_freq  cpuinfo_transition_latency  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scaling_cur_freq  scaling_governor  scaling_min_freq  stats
cpuinfo_cur_freq  cpuinfo_min_freq  related_cpus                scaling_available_governors    scaling_driver    scaling_max_freq  scaling_setspeed
rk3588_s:/ #

2. 获取当前CPU支持的频点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policy6/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408000 600000 816000 1008000 1200000 1416000 1608000 1800000 2016000 2208000 2304000

3. 获取cpu运行的模式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policy6/scaling_available_governors
conservative ondemand userspace powersave performance schedutil
默认是自动变频模式:schedutil(恢复的话设置为该模式即可)。

4. 设置手动定频模式:userspace

echo userspac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policy6/scaling_governor

5. 设置频率为2016000

echo 2016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policy6/scaling_setspeed

确认是否设置成功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policy6/cpuinfo_cur_freq

二.GPU定频

1. GPU的节点路径

ls /sys/class/devfreq/fb000000.gpu/
available_frequencies cur_freq governor max_freq name power target_freq trans_stat
available_governors device load min_freq polling_interval subsystem timer uevent

2. 获取GPU支持的频点

cat /sys/class/devfreq/fb000000.gpu/available_frequencies
1000000000 900000000 800000000 700000000 600000000 500000000 400000000 300000000

3. 获取GPU运行的模式

cat /sys/class/devfreq/fb000000.gpu/available_governors
userspace powersave performance simple_ondemand
默认是自动变频模式:simple_ondemand(恢复的话设置为该模式即可)。

4. 设置手动定频模式:userspace

echo userspace > /sys/class/devfreq/fb000000.gpu/governor

5. 设置频率为1000000000

echo 1000000000 > /sys/class/devfreq/fb000000.gpu/userspace/set_freq
cat /sys/class/devfreq/fb000000.gpu/cur_freq

6. 查看GPU的负载

cat /sys/class/devfreq/fb000000.gpu/load
0@1000000000Hz

三.
NPU定频

1. NPU的节点路径

ls /sys/class/devfreq/fdab0000.npu/
available_frequencies device max_freq polling_interval target_freq uevent
available_governors governor min_freq power timer userspace
cur_freq load name subsystem trans_stat

2. 获取NPU支持的频点

cat /sys/class/devfreq/fdab0000.npu/available_frequencies
300000000 400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0 700000000 800000000 900000000 1000000000

3. 获取NPU运行的模式

cat /sys/class/devfreq/fdab0000.npu/available_governors
userspace powersave performance simple_ondemand
默认是自动变频模式:simple_ondemand(恢复的话设置为该模式即可)。

4. 设置手动定频模式:userspace

echo userspace > /sys/class/devfreq/fdab0000.npu/governor

5. 设置频率为1000000000

echo 1000000000 > /sys/class/devfreq/fdab0000.npu/userspace/set_freq
cat /sys/class/devfreq/fdab0000.npu/cur_freq

6. 查看NPU的负载

cat /sys/kernel/debug/rknpu/load
NPU load: Core0: 0%, Core1: 0%, Core2: 0%

四.
RK3588 CPU GPU NPU 温度监控

CPU利用率95%以上时的CPU温升情况,记录cpu各个核的温度,主要针对一下的cpu

RK3588的芯片7路TS-ADC分别对应:芯片中心位置、A76_0/1、A76_2/3、DSU 、
A55_0/1/2/3、PD_CENTER、 NPU、GPU。

1)芯片中心位置温度:

2)CPU大核A76_0/1 即CPU4和CPU5的温度:

3)CPU大核A76_2/3 即CPU6和CPU7的温度:

4)CPU小核A55_0/12/3 即CPU0、CPU1、CPU2、CPU3的温度

5)PD_CENTER的温度:

6)GPU的温度

7) NPU的温度

可先运行cpuburn,指定压测核数:

cpuburn -n=4

然后执行下面的附件脚本,每十分钟记录一次,记录24小时,一共24*6=144次。

#!/bin/bash
if [ -f /tmp/cpu_temper.log ];then
        rm -rf /tmp/cpu_temper.log
fi
for i in {1..144}do
        echo  "$(date +%Y-%m-%d %H:%M:%S)" >> /tmp/cpu_temper.log
        soc_thermal=`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soc_thermal_interger=${soc_thermal:0:2}
        soc_thermal_decimal=${soc_thermal:2:3}
        soc_thermal_float="soc_thermal="${soc_thermal_interger}"."${soc_thermal_decimal}
        CPU_A76_01=`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1/temp`
        CPU_A76_01_interger=${CPU_A76_01:0:2}
        CPU_A76_01_decimal=${CPU_A76_01:2:3}
        CPU_A76_01_float="CPU_A76_01="${CPU_A76_01_interger}"."${CPU_A76_01_decimal}
        CPU_A76_23=`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2/temp`
        CPU_A76_23_interger=${CPU_A76_23:0:2}
        CPU_A76_23_decimal=${CPU_A76_23:2:3}
        CPU_A76_23_float="CPU_A76_23="${CPU_A76_23_interger}"."${CPU_A76_23_decimal}
        CPU_A55_0123=`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3/temp`
        CPU_A55_0123_interger=${CPU_A55_0123:0:2}
        CPU_A55_0123_decimal=${CPU_A55_0123:2:3}
        CPU_A55_0123_float="CPU_A55_0123="${CPU_A55_0123_interger}"."${CPU_A55_0123_decimal}
        PD_CENTER=`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4/temp`
        PD_CENTER_interger=${PD_CENTER:0:2}
        PD_CENTER_decimal=${PD_CENTER:2:3}
        PD_CENTER_float="PD_CENTER="${PD_CENTER_interger}"."${PD_CENTER_decimal}
        GPU=`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5/temp`
        GPU_interger=${GPU:0:2}
        GPU_decimal=${GPU:2:3}
        GPU_float="GPU="${GPU_interger}"."${GPU_decimal}
        NPU=`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6/temp`
        NPU_interger=${NPU:0:2}
        NPU_decimal=${NPU:2:3}
        NPU_float="NPU="${NPU_interger}"."${NPU_decimal}
        line=${soc_thermal_float}"  "${CPU_A76_01_float}"  "${CPU_A76_23_float}"  "${CPU_A55_0123_float}"  "${PD_CENTER_float}"  "${GPU_float}"  "${NPU_float}
        echo $line >> /tmp/cpu_temper.log
        sync
        sleep 600s
done

网友A(2025-05-30):
话说可以定频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超频的啊?超频稳定可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