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error C141: 'scalar': too many initializers

楼主(2025-02-18):
定义数组报错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 error C141: 'scalar': too many initializers

网友A:
是不是初始化数组时给的初始值个数超过数组大小了

网友B:
如果是二维数组需要给数组名字增加一个值,第一个可以空着,第二个不可以

网友C:
在定义数组时,初始化的元素个数超过了数组定义的大小。

网友D:
如果你定义的数组大小是 N,但初始化时提供了超过 N 个值,编译器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