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 工作频率提高到128M可以稳定工作吗?

楼主(2025-02-18):
把GD32F303 工作频率从120M提高到128M可以稳定工作吗?有什么潜在风险?超频后会引发什么问题?

网友A:
超频可能导致芯片在某些条件下无法稳定工作,出现死机、复位等异常现象。

网友B:
长期超频运行可能会加速芯片的老化过程,降低其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楼主:
从120M超到128M, 只超一点,也会引起芯片不稳定工作吗?

网友C:
超频会增加芯片的功耗,这可能导致电池续航时间缩短或需要更大的电源供应。

网友D:
超过官方规定的频率,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
死机?跑飞,运行不正常等

网友E:
在极端情况下,超频可能会导致芯片过热或电压过高而损坏。

网友F:
如果超频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可能会使芯片进入无法下载程序的状态。

网友G:
尽管超频可以提高芯片的时钟频率,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功耗增加、散热不良或电源电压不稳定等因素,超频后的芯片性能可能反而下降。

网友H:
超频可能导致芯片在某些条件下复位异常

网友I: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最好是在量产时,做一下筛选。

网友J:
超频不敢保证能给稳定工作,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K:
看芯片的体质

网友L:
GD32F303 是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设计的,该内核支持最高 120 MHz 的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