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变交流,正反转问题

楼主(2025-02-18):
我这个是根据逆变器原理图转的一个图,为什么我Q18和Q21会导通不了?造成负载不工作,难道Q18和Q21一定要用PMOS吗?为什么逆变器里4个都是NMOS?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纸资料,楼主再看看是不是没有上传。

网友B:
无图言吊

网友C:
三极管看看电压给够没,看看是不是没有达到导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纸资料,楼主再看看是不是没有上传。

可能图片太大了,重新弄了一下

网友D:
上管导通电压不够,需要自举,不然就用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管导通电压不够,需要自举,不然就用PMOS

把12V换成400V,5V和换成12V,那样又可以?

网友E:
R28前面加个上拉电阻,12V输入
R34也一样

楼主:
图纸又改了一下,看可以吗?

网友C:
测量一下三极管的电压,看看是不是不满足导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