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波峰焊出现小连锡如何解决?

楼主(2025-02-18):
如果以前一直在用都没用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应该首先从焊锡的杂质开始分析,如果杂质高了,焊料熔点就变高,因此我们把焊锡的温度调高来试试,似乎可以解决,如果真能避免了类似连焊,那基本可以肯定就是杂质超标,一般来讲主要是铜杂质含量过高。

如果一开始做这种板就有这种问题,应该检查助焊剂或过板方向。助焊剂主要是固含量高一点和活化性能要强一些的焊剂会比较好。看到助焊剂板面的松香残留,推测楼主所用的助焊剂可能是免清洗焊剂,而板面本身是预涂了松香的助焊剂,所以导致焊后松香残留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