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588电源需求与上电和待机电路方案

楼主(2025-02-18):
1.1 RK3588电源介绍
1.1.1 RK3588芯片电源需求
RK3588 芯片电源需求表
1.1.2 RK3588芯片上电时序要求
理论上遵循同一模块低压先上、高压后上;相同模块相同电压一起上电原则,不同模块间无时序要求,
待最后一个电压上电稳定后,RESETn 至少保证 1mS 才能释放(如果 RESETn 还有给其它外设复位,还需满足外设要求,一般做法是 5ms-200ms 内释放)。
参考图推荐的典型上电顺序如下:
1 数字电源:
PMU_0V75/PLL_DVDD_0V75 à VDD_LOGIC à
VDD_BIG0/1/VDD_GPU/VDD_NPU/VDD_VDENCà
VDD_BIG0/1_MEM/VDD_GPU_MEM/VDD_NPU_MEM/VDD_VDENC_MEM
2 SARADC:
VDD_LOGIC à SARADC_AVDD_1V8
3 OTP
VDD_LOGIC à OTP_VDDOTP_0V75
4 USB PHY
USB20_DVDD_0V75 à USB20_AVDD_1V8 à USB20_AVDD_3V3
TYPEC_DP_VDD_0V85 /TYPEC_DP_VDDA_0V85 à TYPEC_DP_VDDH_1V8
5 MIPI D/C_ PHY:
MIPI_D/C_PHY_VDD àMIPI_D/C_PHY_VDD_1V8àMIPI_D/C_PHY_VDD_1V2
6 MIPI CSI PHY:
MIPI_CSI_AVDD0V75 à MIPI_CSI_AVCC1V8
7 HDMI RX PHY:
HDMI_RX_AVDD0V75àHDMI_RX_VPH3V3/ HDMI_RX_DVDD3V3
8 HDMI/eDP TX Combo PHY
HDMI/EDP_TX_VDD_0V75/ HDMI/EDP_TX_AVDD_0V75à HDMI/EDP_TX_VDD_IO_1V8/
HDMI/EDP_TX_VDD_CMN_1V8
9 PCIE20/SATA30 Combo PHY
PCIE20_SATA30_AVDD_0V85àPCIE20_SATA30_AVDD_1V8
PCIE20/SATA30/USB30 Combo PHY
PCIE20_SATA30_USB30_AVDD_0V85àPCIE20_SATA30_USB30_AVDD_1V8
10 DDR PHY
DDR_CH_VDD/DDR_VDD_MIFà DDR_CH_VDDQ_CKEà DDR_VDDQ
按照参考原理图分配的电源网络名,总体推荐上电时序如下:
VDD_0V75_S3、AVDD_0V75_S0、VDD_0V75_PLL_S0、VDD_0V75_HDMI_EDP_S0、VDD_0V85_S0
AVDD_V085_S0、VDD_DDR_S0、VDD_DDR_PLL_S0、VDD_LOGIC à VCC_1V8_S0、AVDD_1V8_S0
VCC_1V8_S3、VDD1_1V8_DDR_S3、VDD_1V8_PLL_S0、AVDD1V8_DDR_PLL_S0àVDD2_DDR_S3
AVDD_1V2_S0àVDD2L_0V9_DDR_S3àVCC_3V3_S0、VCC_3V3_S3、VDDQ_DDR_S0àVCCIO_SD_S0
VCC_3V3_SD_S0àVDD_CPU_LIT_S0、VDD_CPU_LITMEM、VDD_CPU_BIG0_S0
VDD_CPU_BIG0_MEM_S0、VDD_CPU_BIG1_S0、VDD_CPU_BIG1_MEM_S0àRESETn
1.1.3 RK3588 芯片下电时序要求
下电过程,RESETn 须先拉低动作,然后各路电源随着下电
1.2 上电和待机电路方案
RK3588 第一次上电各模块供电情况如下表:
RK3588 第一次上电各模块供电要求表
RK3588 芯片可支持低功耗待机方案,进入待机模式时,供电和断电情况如下表:
RK3588 待机电源供电要求表
这个待机方案,只能支持 PMUIO1、PMUIO2 的 IO 中断唤醒。
在待机状态下至少应保留如下几组电源不关断(如下为电源管脚名):
1 DDR_CH0/1_VDDQ_CKE:为 DDR 自刷新提供电源;
2 PMU_0V75:为 PMUIO1 & PMUIO2 电源域的逻辑提供电源;
3 PMUIO1_1V8:为PMU1工作提供电源;为PMUIO1电源域维持输出状态及中断响应提供IO电源;
4 PMUIO2_1V8:为 PMUIO2 电源域维持输出状态及中断响应提供 IO 电源。
待机下,要支持 USB HID 设备唤醒,那么需要 USB PHY VDD_LOG 电源不能断电,必须保留供电;
要支持 VCCIO1、VCCIO2、VCCIO3、VCCIO4、VCCIO5、VCCIO6、EMMCIO_1V8 里的 IO 中断唤醒,
那么需要 VCCIO1、VCCIO2、VCCIO3、VCCIO4、VCCIO5、VCCIO6、EMMCIO_1V8 电源和 LOGIC
源不能断电,必须保留供电。

网友A(2025-05-30):
这个上电时序之类的不是直接使用官方推荐的电源芯片就可以了吗,这样省事儿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