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使用图形配置工具配置TMR1 1ms定时溢出中断,烧录后运行仿真没有进入中断,这个是那里的配置,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楼主(2025-02-18):
使用图形配置工具配置TMR1 1ms定时溢出中断,烧录后运行仿真没有进入中断,这个是那里的配置,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你这样讲无法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你这样讲无法定位问题。

已经找到问题了,生成的代码还要手动添加tmr_interrupt_enable(TMR1, TMR_OVF_INT, TRUE);。谢谢!

网友B:
那个配置工具不能再软件中设置开启吗,必须要手动添加使能代码吗

网友C:
是不是有其他中断抢占了资源,或者中断被意外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