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设计3mm*3mm大小的PCB

楼主(2025-02-18):
论坛的各位大神,
        小弟设计一块板子,调试的时候发现一颗芯片的管脚封装错了,项目又比较紧急,需要尽快把功能验证完全。   现在想到的方法是设计一块芯片大小的PCB,快速打板,焊接在原来的PCB上。

但使用的芯片很小(2.5mm *2.5mm),周围空间也有限。  请问各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D:\临时\20250218

楼主:
芯片封装见这个图。   做PCB 3mm的空间感觉打孔都打不完,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你到底是什么弄错了 要这样搞?

网友A:
你还不如这样搞,找细的漆包线 飞线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做个3*3的邮票孔板子 再贴个芯片?

网友B:
数量不大就割板飞线

网友C:
这个面积的PCB根本做不了,FPC软板有可能能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做个3*3的邮票孔板子 再贴个芯片?

这样可能最可行

网友E:
直接飞线吧,地线短点就行了。看楼主贴的图多半是top和bottom搞反了,所以先用线吧PCB脚飞出来,然后把芯片脚朝上粘板子上一个个飞吧。
楼主注意你看的是芯片的图,通常会有一个对应的layout的pin脚推荐图,你做库应该看那个。看图一定要注意正反。

网友F:
如此微小连线交叉乱飞也是麻烦多多,更有可能会因此而引入验证差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面积的PCB根本做不了,FPC软板有可能能做

我看见有高手用FPC这样做过

网友H:
做一个新PCB,双面画不同的封装,把芯片贴在新PCB上,然后新PCB贴到旧的PCB上去就可以了,之前封装画错的时候这样干过,临时救急

网友D:
是不是类似这样

网友A:
你赶紧重新做板子吧,
学费是要交的
经此一役,你以后都不会再犯类似错误

网友E:
没用的,脚间距是0.5,还给你做半孔工艺,还要能抗住热i风枪,一般快板厂做不了。另外焊盘在芯片内,做半孔无非是想手焊,做在芯片外也焊不上,做芯片边缘你没法换线了。过孔只能在芯片中间或者外面离远一点,得做成多层板中间层去换线再出,这相当于做个LGA封装了。孔在外边要超过3mm了,只能在里面,还好底下没有散热地。上下层焊锡温度害得不一样,难度都比飞线大,虽然这个飞线很费劲,但这是硬件第一课,就是太结实了点。先吧pcb上都飞出来再把芯片站上去都糊住,量好pcb这边没问题,然后另一头再往芯片上焊。

网友I:
“项目又比较紧急,需要尽快把功能验证完全”

又不是最终定型机器,手动飞线即可!!!

不需要做板子

网友J:
想快,飞线焊。
几分钟改PCB,发JLC,加急,今天发,后天收到。

网友K:
还是飞线吧,找个手稳的焊工,问题不大。比重新做板,再焊接来的更快。

网友D:
pin不多直接飞线测试功能

赶紧改板重新制作

网友L:
报废,重做PCB。必要的学费是要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