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16单片机硬件SPI多字节连续发送

楼主(2025-02-18):
用ATmega16单片机的硬件SPI发送5个字节,这个时钟的时序是不是有点不对啊,有大哥给解答一下呗

网友A:
MOSI数据信号波形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I数据信号波形感觉不对

我知道啊因为发送的时钟有问题,本来应该是连续的40个时钟脉冲,结果变成了五组单独的8个脉冲,MOSI肯定有问题啊,但是就是找不到发送间隔出现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因为发送的时钟有问题,本来应该是连续的40个时钟脉冲,结果变成了五组单独的8个脉冲,MOSI肯定 ...

"本来"应该是连续的40个时钟脉冲

这个本来不成立

网友C:
这个可以用MCC配置吗,用MCC配置的就没问题啊。你试试

网友D:
如果 CPHA 设置为 0,但设备期望在时钟的下降沿采样数据,就会出现时序问题。

网友E:
SPI 有四种模式Mode 0-3,由 CPOL 和 CPHA 决定。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模式不匹配,会导致时序错误。

网友F:
CPHA 决定了数据在时钟的哪个边沿进行采样。

网友G:
从这个波形看数据线信号确实不正常

网友H(2025-07-24):
可能因未正确处理 SPI 传输完成中断,导致多字节发送时数据缓冲区未及时更新引发错误。

网友I(2025-08-27):
ATmega16 硬件 SPI 多字节连续发送:先初始化 SPI 为主机模式,使能 SPI;循环发送每个字节时,将数据写入 SPDR 寄存器,等待 SPIF 标志置位(表示发送完成),再发送下一字节,无需手动控制 SCK 线,硬件自动时序。

网友J:
ATmega16 硬件 SPI 多字节连续发送:先初始化 SPI(主机模式,设置波特率、数据序)。发送时,循环中先将数据写入 SPDR 寄存器,等待 SPIF 标志置位(表示发送完成),再发送下一字节。无需软件延时,利用硬件标志确保连续传输,效率高于模拟 SPI,适合高速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K(2025-11-18):
ATmega16 硬件 SPI 多字节连续发送:先初始化 SPI 为主模式,使能 SPI(SPE=1)、主模式(MSTR=1)。发送时,循环中先将数据写入 SPDR,等待 SPIF 标志置位(while (!(SPSR&(1<<SPIF)))),再发送下一字节。无需手动控制 SS 引脚(可固定拉低),利用硬件自动时序完成连续传输,效率高于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