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将8x16字符写到SSD1306的OLED显示屏上

楼主(2025-02-19):
显示屏是128×64分辨率的,字符集的头文件如下
#ifndef __ASCII8X16_H
#define __ASCII8X16_H

//16*16 ASCII字符集点阵
unsigned char code asc2_1608[][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endif
经过琢磨使用下面的函数可以完成
void WriteAscii8x16(u8 x, u8 y, u8 charData) {
    u8 i;
        u8 c=0;
        c=charData-' ';

    if (x > (128 - 16)) return;  // 检查x坐标是否超出范围
    if (y >= 8) return;          // 检查y坐标是否超出范围

    Set_Dot_Addr(x, y);          // 设置起始地址
    for (i = 0; i < 16; i++) {   // 写入16列数据
                                if(i==8) Set_Dot_Addr(x, y+1);
        OLED_WriteData(asc2_1608[c][i]);
    }
}
因为使用的是局部的ASCII所以要进行一个减去操作,编译后都是标准的字符集序号,所以要计算出来相对位置。
u8 i;:定义一个无符号 8 位整数 i,用于循环计数。

u8 c=0;:定义一个无符号 8 位整数 c,并初始化为 0。

c=charData-' ';:计算字符 charData 在字符集数组中的索引。charData-' ' 的作用是将字符的 ASCII 值减去空格字符的 ASCII 值(32),从而得到字符在字符集数组中的偏移量。

楼主:
for (i = 0; i < 16; i++):循环 16 次,每次循环处理字符的一列像素数据。

if(i==8) Set_Dot_Addr(x, y+1);:当 i 等于 8 时,表示已经处理了字符的上半部分(8 行),此时需要切换到下半部分。调用 Set_Dot_Addr(x, y+1) 设置下半部分的起始地址。

楼主:
所以8*16的字符,是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先处理上面的8*8,再写入下面的8*8,这样就显示完整了,这也是为何当等于8的时候y向下移动一个序列。

楼主:
数据是按列写入,所以直接被写入的坐标x是从0到127,y是从0到7。

网友A:
函数 WriteAscii8x16 用于在 OLED 屏幕上显示一个 8x16 的 ASCII 字符。

网友B:
这个主要是要知道是怎么显示的,是按列,8BIT是一列,比如128*32,那就是每列分成了四个8BIT。

网友C(2025-04-27):
您可以使用 I2C 或 SPI 接口来连接屏幕,具体取决于您的硬件设置。

网友C:
如果您需要显示更复杂的字体或符号,可以使用更大的字体库或者通过外部库来支持更多字符。

网友D(2025-08-29):
首先初始化 SSD1306,配置通信接口(I2C/SPI)。接着字符转为点阵数据,按 8x16 格式取模。然后设置显示起始页和列地址,通过通信协议发送命令和点阵数据,依次写入各字符,完成 8x16 字符在 OLED 上的显示。

网友E(2025-11-18):
要将 8x16 字符写入 SSD1306 OLED:先初始化屏幕,设置显示地址(页和列)。准备 8x16 字符点阵数据(每个字符占 16 字节,分两页),通过 I2C/SPI 发送指令切换到数据模式,依次写入点阵数据。循环发送多个字符时,需逐次偏移列地址,确保字符连续显示,完成后刷新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