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电容选择、电路分析

楼主(2025-02-19):
电解电容(有极性):容量大,精度低。可用于储能,或者虑低频波。

瓷片电容(无极性):容量小,精度高。多用于滤波电路,震荡电路中。(一般是几pF~几nF)

如下图公式,容抗与频率和容量相反,频率越高容抗越大(高频滤波)

如果图的整流电路,因为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7V所以,交流电通过时0~0.7V是不通电的,因此他的电压正弦波0~0.7V是没有电压的。

  ------------------》,这是没有加上电容前的整流电路传出来的波形。

加入电容后,

刚开始全桥整流电路给电容充电,充到一定时间后电压下降,出现截止。之后由电容给负载放电,之后电容电压下降。之后全桥整流又给电容充电。

一般在整流桥中选的二极管耐压值=2.8*输入电压,如输入为24V,则二极管的耐压必须大于67.2V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1614093/article/details/137959466

网友A(2025-05-25):
整流输出波形会有一个“死区”,在每个周期开始时电压低于0.7V时没有电流输出

网友B:
在电路设计中,电容的选择和分析直接影响系统的稳定性、效率、噪声等关键性能。

网友C:
影响:ESR过高会导致电容发热,降低效率,甚至损坏。
选择:低ESR电容适用于高频应用,如陶瓷电容、钽电容。

网友D:
电解电容和钽电容为极性电容,反向接入会击穿;无极性电容(陶瓷、薄膜)可任意接入。

网友E:
高频噪声:0.1μF~1μF 陶瓷电容(C0G/X7R),并联 10μF~100μF 电解电容增强低频特性。

网友F:
电容将高频噪声旁路到地,减少对信号的干扰。

网友G:
耐压值较低,反向电压可能导致损坏,需注意极性。

网友H:
ESR较高,寿命受温度影响大,有极性。

网友I:
纹波电流场景需并联电容或增加散热片

网友J:
根据电源纹波要求选择合适的电容值,通常为10μF~1000μF。

网友K:
通常选择0.1μF(100nF)陶瓷电容,靠近芯片电源引脚放置。

网友L:
观察电源纹波和信号波形,验证滤波效果。

网友M:
使用仿真软件(如MATLAB、SPICE)进行电路仿真

网友N:
高频滤波:通常选择0.1μF或更小的电容,如1000pF。
低频滤波:通常选择10μF、47μF或更大的电容。
组合使用:为了覆盖更宽的频率范围,可以将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使用。

网友O:
阻抗-频率曲线:
低频区:阻抗随频率增加而减小。
谐振点:阻抗最小,由ESR决定。
高频区:阻抗随频率增加而增大。

网友E: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电容类型、电容值、耐压值、ESR和ESL。
注意电容的温度系数、寿命和可靠性。

网友P:
通常选择0.01μF(10nF)陶瓷电容,并联在信号线上。

网友Q:
陶瓷电容:适用于高频电路,具有低ESR和低ESL。
电解电容:适用于低频电路,容量大,但ESR和ESL较高。
钽电容:具有低ESR和高稳定性,适用于高频和低频电路。

网友R:
低ESR适用于高频滤波(如陶瓷电容),高ESR可能用于LDO反馈补偿

网友S:
使用LTspice或PSpice分析电容对频响、瞬态特性的影响。

网友T:
大容量低成本,适合电源滤波(如Buck/Boost拓扑),但ESR较高

网友M:
0.1μF陶瓷电容:靠近芯片电源引脚放置,提供瞬时电流,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U:
普通滤波可选±20%,射频或精密电路需±5%以内

网友V:
电容值(C):单位为法拉(F),常用单位有μF、nF、pF。
耐压值(Vr):电容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需高于电路工作电压。
等效串联电阻(ESR):电容内部的电阻,影响高频性能和功耗。
等效串联电感(ESL):电容内部的电感,影响高频特性。
温度系数:电容值随温度变化的程度。

网友W:
当芯片瞬时需要大电流时,电容提供电流,减少电源电压的波动。

网友X:
电容在SRF以上呈感性,需确保工作频率低于SRF(如100nF陶瓷电容SRF约10MHz)。

网友Y:
由电容C、等效串联电阻ESR、等效串联电感ESL和并联电阻Rp组成。

网友Z:
依据电路功能计算需求,例如电源滤波需大容值

网友AA:
根据纹波电流和允许的纹波电压,计算所需的最小电容值。

网友AB:
至少为工作电压的1.5-2倍,留足余量防止击穿

网友AC:
在高频电路中,电容的容抗会变得很小,而在低频电路中,容抗会变得很大。

网友AD:
高频电路中,电容的ESL和ESR会显著影响性能,需选择低寄生参数的型号(如叠层陶瓷电容)。

网友AE:
输出电容需低ESR以抑制纹波,但部分LDO需较大ESR实现快速反馈

网友AF:
电容失效可能表现为短路(电解电容鼓包)、开路(引线断裂)或容值漂移(陶瓷电容受电压/温度影响),需在设计中预留冗余。

网友AG:
低通滤波:选择电容时,应考虑截止频率 ( f_c = \frac{1}{2\pi RC} ),其中 ( R ) 是电阻,( C ) 是电容。
高通滤波:同样考虑截止频率,但电容的作用是让高频信号通过,低频信号被滤除。

网友AH:
根据电路的信号频率选择合适的耦合电容。高频信号选择较小的电容(如0.001-0.1μF),音频信号选择较大的电容(如1-22μF)。

网友E:
抑制电源高频噪声,降低EMI

网友AI:
电源开机瞬间的浪涌电压(如开关电源的输入浪涌)可能超过电容额定电压,需并联压敏电阻或选择更高耐压的电容。

网友AJ:
电容就像一个过滤网,把高频噪声排开,让信号更干净。

网友Q:
电容需靠近芯片电源引脚(减少引线电感),电源/地平面需完整(避免分割)。

网友AK:
低ESR、高频性能好,用于CPU供电等高精度场景,但耐压能力弱

网友AL:
测量电容的实际ESR和自谐振频率。

网友AM:
电容在谐振频率时呈现最低的阻抗。选择电容时,应考虑电路的工作频率,选择谐振频率与电路频率相近的电容。

网友AN:
使用LTspice等工具模拟纹波、阻抗等参数

网友AO:
开关电源输出电容需低ESR

网友G:
分析电容的等效电路模型和频率响应。
考虑电容的并联与串联对电路的影响。
注意电容的失效模式及其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P:
电容值随电压和温度变化较大,需注意选择合适的温度系数(如X7R、X5R、C0G)。

网友AP:
电容应靠近IC电源引脚,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AQ:
引线电感会降低高频性能,需采用短而宽的走线或贴片封装。

网友AR:
适合高频去耦、谐振电路(如LLC拓扑),但容量小(<100μF)

网友AS:
在电源电路中,电容用于滤除交流纹波,提供稳定的直流电压。

网友AT:
抑制芯片高频噪声(如开关电源的高频纹波),提供瞬时电流。

网友AU:
大电容:用于滤除低频纹波,容量通常在100μF以上。
小电容:用于滤除高频噪声,容量通常在0.1μF以下。

网友AV:
0.01μF陶瓷电容:并联在信号线上,滤除高频噪声,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W(2025-07-03):
极性电容正负极不能搞错,无极性电容随便装。

网友AX:
电压过高容易损坏,用对正负极别大意。

网友AY:
使用滤波电容和磁珠,对电源线路进行滤波,可以有效抑制高频噪声,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Z:
低ESR电容抑制纹波,但某些LDO需高ESR快速反馈,两者平衡很重要。

网友BA:
纹波电流问题大,并联电容稳电流,散热片来帮忙散热,电路更安全。

网友BB:
电容要紧贴电源引脚,这样减小电线带来的干扰,电源地线要连成一片,别分家。

网友BC:
这种电容适合高精度CPU供电,但电压承受力不强,要小心使用。

网友BD:
这种电容适用于CPU供电等对电性能要求高的场景,但耐压性较差。

网友BE:
这种滤波电容容量大成本低,适合电源滤波,但电容器内阻大。

网友BF:
在LTspice或PSPice中,通过设置不同频率和模拟电容器瞬态响应,可以看到电容对系统频率响应和瞬态稳定性影响。

网友BG:
这说的是电解电容,它耐用性受温度影响大,且使用时要注意正负极。

网友BH:
在LTspice或PSPice中,设置不同电容值,观察频率响应曲线,电容影响幅值变化;模拟瞬态,电容决定电压上升下降时间。

网友BI:
选电容看谐振频,和电路频率要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