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和输入捕获

楼主(2025-02-19):
1.输出比较
首先配置所需要输出PWM的频率,比如我需要输出频率为25KHz的PWM频率,选择定时器2

生成项目之后,可通过调用函数,产生设定的占空比波形,下面的代码说明可产生占空比为50的PWM波形。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50);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2.输入捕获
选用定时器3进行输入捕获,进行配置。

需要计算输入波形的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可根据高低电平时间计算输入波形的频率。

//输入捕获中断
HAL_TIM_IC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1);
HAL_TIM_IC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3);
HAL_TIM_IC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4);
在main函数中开启中断。

定义保存数据的变量。

uint16_t ccr1_cnt = 0;                   /* 发生第一次下升沿捕获时CCR1的值 */
uint16_t ccr2_cnt = 0;                                         /* 发生第二次上升沿捕获时CCR1的值 */
uint16_t Period_cnt =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过渡用) */
uint16_t Period_cnt1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计数1 */
uint16_t Period_cnt2 =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计数2 */
uint16_t ic_flag = 0;                                         /* 输入捕获标志 */
uint16_t end_flag = 0;                                         /* 捕获结束标志 */
float frequency = 0;                                     /* 频率 */
float duty_cycle = 0;                                     /* 占空比 */

uint16_t ccr1_cnt_CH3 = 0;                   /* 发生第一次下升沿捕获时CCR1的值 */
uint16_t ccr2_cnt_CH3 = 0;                                         /* 发生第二次上升沿捕获时CCR1的值 */
uint16_t Period_cnt_CH3 =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过渡用) */
uint16_t Period_cnt1_CH3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计数1 */
uint16_t Period_cnt2_CH3 =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计数2 */
uint16_t ic_flag_CH3 = 0;                                         /* 输入捕获标志 */
uint16_t end_flag_CH3 = 0;                                         /* 捕获结束标志 */
float frequency_CH3 = 0;                                     /* 频率 */
float duty_cycle_CH3 = 0;                                     /* 占空比 */

uint16_t ccr1_cnt_CH4 = 0;                   /* 发生第一次下升沿捕获时CCR1的值 */
uint16_t ccr2_cnt_CH4 = 0;                                         /* 发生第二次上升沿捕获时CCR1的值 */
uint16_t Period_cnt_CH4 =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过渡用) */
uint16_t Period_cnt1_CH4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计数1 */
uint16_t Period_cnt2_CH4 = 0;                                 /* 发生计数器溢出事件的次数--计数2 */
uint16_t ic_flag_CH4 = 0;                                         /* 输入捕获标志 */
uint16_t end_flag_CH4 = 0;                                         /* 捕获结束标志 */
float frequency_CH4 = 0;                                     /* 频率 */
float duty_cycle_CH4 = 0;                                     /* 占空比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定时器计数溢出回调函数 */
         if(htim==(&htim1))
        {
                FG_Count++;
        }
        else if(htim==(&htim3))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
                        Period_cnt ++;                                                                            /* 定时器计数溢出时间次数 */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3)
                {
                        Period_cnt_CH3 ++;                                                                            /* 定时器计数溢出时间次数 */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4)
                {
                        Period_cnt_CH4 ++;                                                                            /* 定时器计数溢出时间次数 */
                }
        }

}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定时器输入捕获回调函数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                    /* 判断是不是通道1 */
                        //printf("\n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
                        if(end_flag == 0){                                                                /* 判断结束标志是不是0,在打印期间不进行捕获,防止打印时相关数值改变 */
                                switch(ic_flag){                                                            /* 判断此时处于捕获的第几个阶段 */
                                        //printf("\nic_flag=%d",ic_flag);
                                        case 0:                                                                            /* 阶段一:第一次捕获到上升沿 */
                                        {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3,0);            /* 将定时器3计数设置为0 */
                                                ccr1_cnt = 0;                                                        /* 将相关参数清0 */
                                                ccr2_cnt =0;
                                                Period_cnt = 0;
                                                Period_cnt1 = 0;
                                                Period_cnt2 = 0;
                                                __HAL_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1,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FALLING);/* 设置成下降沿捕获 */
                                                ic_flag = 1;                                                        /* 捕获设置为等待第二个阶段 */
                                                break;
                                        }
                                                case 1:                                                                        /* 阶段二:第一次捕获到下降沿 */
                                        {
                                                ccr1_cnt = __HAL_TIM_GET_COMPARE(&htim3,TIM_CHANNEL_1);/* 获取存放在CCR寄存器的值(捕获值CCR1) */
                                                Period_cnt1 =         Period_cnt;                                /* 获取计时器溢出次数1 */
                                                __HAL_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1,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RISING); /* 设置成上升沿捕获 */
                                                ic_flag = 2;                                                        /* 捕获设置等待为第三个阶段 */
                                                break;

                                        }
                                        case 2:                                                                                /* 阶段三:第二次捕获到上升沿 */
                                        {
                                                ccr2_cnt = __HAL_TIM_GET_COMPARE(&htim3,TIM_CHANNEL_1);/* 取存放在CCR寄存器的值(捕获值CCR2) */
                                                Period_cnt2 = Period_cnt;                                /* 获取计时器溢出次数2 */
                                                ic_flag = 0;                                                        /* 捕获设置等待为第一个阶段 */
                                                end_flag = 1;                                                        /* 完成一次捕获,将标志置1 */
                                                break;
                                        }
                                }
                        }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3)
                {                    /* 判断是不是通道3 */
                        //printf("\n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
                        if(end_flag_CH3 == 0){                                                                /* 判断结束标志是不是0,在打印期间不进行捕获,防止打印时相关数值改变 */
                                switch(ic_flag_CH3){                                                            /* 判断此时处于捕获的第几个阶段 */
                                        //printf("\nic_flag=%d",ic_flag);
                                        case 0:                                                                            /* 阶段一:第一次捕获到上升沿 */
                                        {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3,0);            /* 将定时器3计数设置为0 */
                                                ccr1_cnt_CH3 = 0;                                                        /* 将相关参数清0 */
                                                ccr2_cnt_CH3 =0;
                                                Period_cnt_CH3 = 0;
                                                Period_cnt1_CH3 = 0;
                                                Period_cnt2_CH3 = 0;
                                                __HAL_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3,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FALLING);/* 设置成下降沿捕获 */
                                                ic_flag_CH3 = 1;                                                        /* 捕获设置为等待第二个阶段 */
                                                break;
                                        }
                                                case 1:                                                                        /* 阶段二:第一次捕获到下降沿 */
                                        {
                                                ccr1_cnt_CH3 = __HAL_TIM_GET_COMPARE(&htim3,TIM_CHANNEL_3);/* 获取存放在CCR寄存器的值(捕获值CCR1) */
                                                Period_cnt1_CH3 =         Period_cnt_CH3;                                /* 获取计时器溢出次数1 */
                                                __HAL_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3,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RISING); /* 设置成上升沿捕获 */
                                                ic_flag_CH3 = 2;                                                        /* 捕获设置等待为第三个阶段 */
                                                break;

                                        }
                                        case 2:                                                                                /* 阶段三:第二次捕获到上升沿 */
                                        {
                                                ccr2_cnt_CH3 = __HAL_TIM_GET_COMPARE(&htim3,TIM_CHANNEL_3);/* 取存放在CCR寄存器的值(捕获值CCR2) */
                                                Period_cnt2_CH3 = Period_cnt_CH3;                                /* 获取计时器溢出次数2 */
                                                ic_flag_CH3 = 0;                                                        /* 捕获设置等待为第一个阶段 */
                                                end_flag_CH3 = 1;                                                        /* 完成一次捕获,将标志置1 */
                                                break;
                                        }
                                }
                        }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4)
                {                    /* 判断是不是通道4 */
                        //printf("\n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
                        if(end_flag_CH4 == 0){                                                                /* 判断结束标志是不是0,在打印期间不进行捕获,防止打印时相关数值改变 */
                                switch(ic_flag_CH4){                                                            /* 判断此时处于捕获的第几个阶段 */
                                        //printf("\nic_flag=%d",ic_flag);
                                        case 0:                                                                            /* 阶段一:第一次捕获到上升沿 */
                                        {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3,0);            /* 将定时器3计数设置为0 */
                                                ccr1_cnt_CH4 = 0;                                                        /* 将相关参数清0 */
                                                ccr2_cnt_CH4 =0;
                                                Period_cnt_CH4 = 0;
                                                Period_cnt1_CH4 = 0;
                                                Period_cnt2_CH4 = 0;
                                                __HAL_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4,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FALLING);/* 设置成下降沿捕获 */
                                                ic_flag_CH4 = 1;                                                        /* 捕获设置为等待第二个阶段 */
                                                break;
                                        }
                                                case 1:                                                                        /* 阶段二:第一次捕获到下降沿 */
                                        {
                                                ccr1_cnt_CH4 = __HAL_TIM_GET_COMPARE(&htim3,TIM_CHANNEL_4);/* 获取存放在CCR寄存器的值(捕获值CCR1) */
                                                Period_cnt1_CH4 =         Period_cnt_CH4;                                /* 获取计时器溢出次数1 */
                                                __HAL_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4,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RISING); /* 设置成上升沿捕获 */
                                                ic_flag_CH4 = 2;                                                        /* 捕获设置等待为第三个阶段 */
                                                break;

                                        }
                                        case 2:                                                                                /* 阶段三:第二次捕获到上升沿 */
                                        {
                                                ccr2_cnt_CH4 = __HAL_TIM_GET_COMPARE(&htim3,TIM_CHANNEL_4);/* 取存放在CCR寄存器的值(捕获值CCR2) */
                                                Period_cnt2_CH4 = Period_cnt_CH4;                                /* 获取计时器溢出次数2 */
                                                ic_flag_CH4 = 0;                                                        /* 捕获设置等待为第一个阶段 */
                                                end_flag_CH4 = 1;                                                        /* 完成一次捕获,将标志置1 */
                                                break;
                                        }
                                }
                        }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3197842/article/details/143205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