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稳压管,三极管描述

楼主(2025-02-19):
稳压管需要流过大于2mA的电流,才能产生稳定的电压。但是电流也不能太大,否则会烧坏稳压管。

如果直接经过如上图所示直接将负载接入,则会造成一个0和1的问题。因为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为2mA,所以电流的总量差不多为2mA,因此流过负载的电流就会小,满足不了电路需求。因此就需要考虑将流入负载的电流放大。

为了解决上面描述的问题,这里引入了三极管的概念。

N型三极管:一般E极接地,B接控制信号,C极接负载。三极管一般为流控流型的芯片(即电流控制电流),用Ib的电流控制Ic的电流,Ib有电流时,IC才有电流。

三极管还具有放大功能IC上面的电流一般成IB上面的90~100倍,即b点上的电流是1mA时,则c点到e点的电流则约为100mA。

当Ib大于等于1mA时,c到e的电阻近似为0,Rce~=0,Vce~=0.3V。

当Ib>1mA时,Vbe=0.7V,即三极管完全打开,可以起到一个开关作用

当Vbe>=0.7V时,Ic就无限大。

当Ib(Ibe,B和E的压差)没有大于0.7V时,三极管是没有完全打开的,因此等效一个电阻。Ib越小,Rce越大,即等效一个可变电阻。

如下图,原理分析,当输入24V时,到b极5.6V稳压,之后ce导通,负载那边电压往上升,之后升至大于5.6V时就会出现截止,之后电流又跑到b极,重复上面步骤。一直稳定在5V左右。因此下面的电路也加负反馈电路。

凡事在电源输入输出的部位都需要加电容,

如果将滤波电容换个位置如下,会有什么不同

答:如果Ib的电流和Ic的电流成100倍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移动后的电容接到了Ib上。因为E点的电流高比B点的电流大,因此同一电容在E点的滤波作用比在B点的好。如果B点要达到好的滤波效果就需要将B点的电容值降低,就可起到高频滤波的作用。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1614093/article/details/137969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