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系列基本指令集

楼主(2025-02-19):
1. 数据传输指令
数据传输指令用于在不同的寄存器和存储器之间移动数据。这些指令是程序中最常用的指令之一,用于初始化寄存器、读取和写入存储器等操作。

1.1 MOVF
指令格式:

MOV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复制到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复制到 W 寄存器

MOV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MOVF 10h, 1

1.2 MOVWF
指令格式:

MOVWF f

功能: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f。
示例代码:

;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0h

MOVWF 10h

1.3 CLRF
指令格式:

CLRF f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清零。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清零

CLRF 10h

1.4 SWAPF
指令格式:

SWAP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高4位和低4位交换。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高4位和低4位交换后复制到 W 寄存器

SWAP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高4位和低4位交换后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SWAPF 10h, 1

2. 算术指令
算术指令用于执行基本的数**算,如加法、减法、增量和减量等。

2.1 ADDWF
指令格式:

ADDW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ADDW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ADDWF 10h, 1

2.2 SUBWF
指令格式:

SUBWF f, d

功能:

从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中减去 W 寄存器的内容,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从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中减去 W 寄存器的内容,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SUBWF 10h, 0

; 从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中减去 W 寄存器的内容,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SUBWF 10h, 1

2.3 DECF
指令格式:

DEC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减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减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DEC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减1,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DECF 10h, 1

2.4 INCF
指令格式:

INC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加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加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INC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加1,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INCF 10h, 1

3. 逻辑指令
逻辑指令用于执行位操作和逻辑运算,如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异或等。

3.1 ANDWF
指令格式:

ANDW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与,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与,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ANDW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与,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ANDWF 10h, 1

3.2 IORWF
指令格式:

IORW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IORW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或,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IORWF 10h, 1

3.3 XORWF
指令格式:

XORW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异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异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XORW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异或,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XORWF 10h, 1

3.4 COMF
指令格式:

COM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按位取反,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按位取反,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COM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按位取反,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COMF 10h, 1

3.5 INCF
指令格式:

INC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加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加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INC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加1,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INCF 10h, 1

3.6 DECF
指令格式:

DEC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减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减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DEC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减1,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DECF 10h, 1

4. 位测试和控制指令
位测试和控制指令用于读取和修改寄存器的特定位,这对于控制外设和状态标志非常有用。

4.1 BTFSS
指令格式:

BTFSS f, b

功能: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测试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如果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S 10h, 0

GOTO SKIP

; 下一条指令

...

SKIP:

4.2 BTFSC
指令格式:

BTFSC f, b

功能: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测试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如果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C 10h, 0

GOTO SKIP

; 下一条指令

...

SKIP:

4.3 BSF
指令格式:

BSF f, b

功能:

设置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1。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设置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为1

BSF 10h, 0

4.4 BCF
指令格式:

BCF f, b

功能:

清除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0。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清除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为0

BCF 10h, 0

4.5 RLF
指令格式:

RL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左移一位,最高位移入进位标志位 C,最低位补0。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左移一位,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RL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左移一位,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RLF 10h, 1

4.6 RRF
指令格式:

RR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右移一位,最低位移入进位标志位 C,最高位补0。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右移一位,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RR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右移一位,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RRF 10h, 1

5. 控制转移指令
控制转移指令用于改变程序的执行流程,如跳转、调用子程序等。

5.1 GOTO
指令格式:

GOTO k

功能:

无条件跳转到地址 k。

k 是目标地址,范围为0-2047。

示例代码:

; 无条件跳转到地址 0020h

GOTO 0020h

5.2 CALL
指令格式:

CALL k

功能:

调用子程序,将当前程序计数器的值压入堆栈,然后跳转到地址 k。

k 是目标地址,范围为0-2047。

示例代码:

; 调用地址为 0020h 的子程序

CALL 0020h

5.3 RETLW
指令格式:

RETLW k

功能:

从子程序返回,并将立即数 k 复制到 W 寄存器。

k 是立即数,范围为0-255。

示例代码:

; 从子程序返回,并将立即数 0x10 复制到 W 寄存器

RETLW 0x10

5.4 RETURN
指令格式:

RETURN

功能:

从子程序返回,恢复堆栈中的程序计数器值。
示例代码:

; 从子程序返回

RETURN

5.5 RETFIE
指令格式:

RETFIE

功能:

从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恢复堆栈中的程序计数器值,并将全局中断使能位 GIE 置1。
示例代码:

; 从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并开启全局中断

RETFIE

5.6 SLEEP
指令格式:

SLEEP

功能:

使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的休眠模式,直到有中断发生或外部复位。
示例代码:

; 使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

SLEEP

5.7 RESTART
指令格式:

RESTART

功能:

使单片机复位,从复位向量地址(通常是0x0000)重新开始执行程序。
示例代码:

; 使单片机复位

RESTART

6. 位操作和控制指令
位操作和控制指令用于对特定的位进行操作,这些指令在控制外设和状态标志时非常有用。

6.1 BTFSS
指令格式:

BTFSS f, b

功能: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测试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如果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S 10h, 0

GOTO SKIP

; 下一条指令

...

SKIP:

6.2 BTFSC
指令格式:

BTFSC f, b

功能: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测试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如果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C 10h, 0

GOTO SKIP

; 下一条指令

...

SKIP:

6.3 BSF
指令格式:

BSF f, b

功能:

设置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1。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设置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为1

BSF 10h, 0

6.4 BCF
指令格式:

BCF f, b

功能:

清除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0。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清除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为0

BCF 10h, 0

6.5 RLF
指令格式:

RL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左移一位,最高位移入进位标志位 C,最低位补0。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左移一位,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RL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左移一位,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RLF 10h, 1

6.6 RRF
指令格式:

RRF f, d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右移一位,最低位移入进位标志位 C,最高位补0。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d 是目标选择位,0 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1 表示目标是 f 本身。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右移一位,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RR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右移一位,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RRF 10h, 1

7. 字节操作指令
字节操作指令用于处理字节级别的数据,如清除、设置、复制等。

7.1 CLRW
指令格式:

CLRW

功能: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示例代码:

;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CLRW

7.2 CLRF
指令格式:

CLRF f

功能: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清零。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示例代码: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清零

CLRF 10h

7.3 MOVWF
指令格式:

MOVWF f

功能: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f。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示例代码:

;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0h

MOVWF 10h

7.4 MOVLW
指令格式:

MOVLW k

功能:

将立即数 k 复制到 W 寄存器。

k 是立即数,范围为0-255。

示例代码:

; 将立即数 0x10 复制到 W 寄存器

MOVLW 0x10

7.5 SUBLW
指令格式:

SUBLW k

功能:

从立即数 k 中减去 W 寄存器的内容,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k 是立即数,范围为0-255。

示例代码:

; 从立即数 0x10 中减去 W 寄存器的内容

SUBLW 0x10

7.6 ADDLW
指令格式:

ADDLW k

功能:

将立即数 k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k 是立即数,范围为0-255。

示例代码:

; 将立即数 0x10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相加

ADDLW 0x10

7.7 IORLW
指令格式:

IORLW k

功能:

将立即数 k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k 是立即数,范围为0-255。

示例代码:

; 将立即数 0x10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或

IORLW 0x10

7.8 XORLW
指令格式:

XORLW k

功能:

将立即数 k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异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k 是立即数,范围为0-255。

示例代码:

; 将立即数 0x10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异或

XORLW 0x10

8. 状态标志指令
状态标志指令用于处理单片机的状态标志位,如进位标志位 C、零标志位 Z 等。

8.1 BCF
指令格式:

BCF f, b

功能:

清除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0。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清除文件寄存器 03h(状态寄存器)的第 0 位(零标志位 Z)

BCF 03h, 0

8.2 BSF
指令格式:

BSF f, b

功能:

设置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1。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设置文件寄存器 03h(状态寄存器)的第 0 位(零标志位 Z)

BSF 03h, 0

8.3 BTFSS
指令格式:

BTFSS f, b

功能: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测试文件寄存器 03h(状态寄存器)的第 0 位(零标志位 Z),如果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S 03h, 0

GOTO SKIP

; 下一条指令

...

SKIP:

8.4 BTFSC
指令格式:

BTFSC f, b

功能: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f 是文件寄存器的地址。

b 是位号,范围为0-7。

示例代码:

; 测试文件寄存器 03h(状态寄存器)的第 0 位(零标志位 Z),如果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C 03h, 0

GOTO SKIP

; 下一条指令

...

SKIP:

9. 堆栈操作指令
堆栈操作指令用于管理单片机的堆栈,这对于调用子程序和中断处理非常重要。

9.1 PUSH
指令格式:

PUSH

功能: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压入堆栈。
示例代码:

;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压入堆栈

PUSH

9.2 POP
指令格式:

POP

功能:

从堆栈中弹出一个字节,并将其内容复制到 W 寄存器。
示例代码:

; 从堆栈中弹出一个字节,并将其内容复制到 W 寄存器

POP

9.3 RETLW
指令格式:

RETLW k

功能:

从子程序返回,并将立即数 k 复制到 W 寄存器。

k 是立即数,范围为0-255。

示例代码:

; 从子程序返回,并将立即数 0x10 复制到 W 寄存器

RETLW 0x10

9.4 RETFIE
指令格式:

RETFIE

功能:

从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恢复堆栈中的程序计数器值,并将全局中断使能位 GIE 置1。
示例代码:

; 从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并开启全局中断

RETFIE

9.5 RETURN
指令格式:

RETURN

功能:

从子程序返回,恢复堆栈中的程序计数器值。
示例代码:

; 从子程序返回

RETURN

10. 特殊功能指令
特殊功能指令用于执行一些特殊的操作,如复位、休眠等。

10.1 SLEEP
指令格式:

SLEEP

功能:

使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的休眠模式,直到有中断发生或外部复位。
示例代码:

; 使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

SLEEP

10.2 RESTART
指令格式:

RESTART

功能:

使单片机复位,从复位向量地址(通常是0x0000)重新开始执行程序。
示例代码:

; 使单片机复位

RESTART

11. 总结
通过以上对PIC16系列单片机基本指令集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指令虽然简单,但功能强大。熟练掌握这些指令的使用方法,对于编写高效、可靠的单片机程序至关重要。在实际开发中,合理利用这些指令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和执行效率。

11.1 数据传输指令
数据传输指令用于在不同的寄存器和存储器之间移动数据。这些指令是程序中最常用的指令之一,用于初始化寄存器、读取和写入存储器等操作。主要指令包括:

MOV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复制到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MOVWF f: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f。

CLRF f: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清零。

SWAP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高4位和低4位交换。

11.2 算术指令
算术指令用于执行基本的数**算,如加法、减法、增量和减量等。主要指令包括:

ADDW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SUBWF f, d: 从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中减去 W 寄存器的内容,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DEC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减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INC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加1,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11.3 逻辑指令
逻辑指令用于执行位操作和逻辑运算,如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异或等。主要指令包括:

ANDW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与,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IORW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XORW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异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COM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按位取反,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f 本身。

11.4 位测试和控制指令
位测试和控制指令用于读取和修改寄存器的特定位,这对于控制外设和状态标志非常有用。主要指令包括:

BTFSS f, b: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C f, b: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SF f, b: 设置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1。

BCF f, b: 清除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0。

RL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左移一位,最高位移入进位标志位 C,最低位补0。

RRF f, d: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右移一位,最低位移入进位标志位 C,最高位补0。

11.5 控制转移指令
控制转移指令用于改变程序的执行流程,如跳转、调用子程序等。主要指令包括:

GOTO k: 无条件跳转到地址 k。

CALL k: 调用子程序,将当前程序计数器的值压入堆栈,然后跳转到地址 k。

RETLW k: 从子程序返回,并将立即数 k 复制到 W 寄存器。

RETURN: 从子程序返回,恢复堆栈中的程序计数器值。

RETFIE: 从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恢复堆栈中的程序计数器值,并将全局中断使能位 GIE 置1。

SLEEP: 使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的休眠模式,直到有中断发生或外部复位。

RESTART: 使单片机复位,从复位向量地址(通常是0x0000)重新开始执行程序。

11.6 字节操作指令
字节操作指令用于处理字节级别的数据,如清除、设置、复制等。主要指令包括:

CLRW: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CLRF f: 将文件寄存器 f 的内容清零。

MOVWF f: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f。

MOVLW k: 将立即数 k 复制到 W 寄存器。

SUBLW k: 从立即数 k 中减去 W 寄存器的内容,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ADDLW k: 将立即数 k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IORLW k: 将立即数 k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XORLW k: 将立即数 k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按位异或,结果存储在 W 寄存器。

11.7 状态标志指令
状态标志指令用于处理单片机的状态标志位,如进位标志位 C、零标志位 Z 等。主要指令包括:

BCF f, b: 清除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0。

BSF f, b: 设置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为1。

BTFSS f, b: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C f, b: 测试文件寄存器 f 的第 b 位,如果该位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11.8 堆栈操作指令
堆栈操作指令用于管理单片机的堆栈,这对于调用子程序和中断处理非常重要。主要指令包括:

PUSH: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压入堆栈。

POP: 从堆栈中弹出一个字节,并将其内容复制到 W 寄存器。

RETLW k: 从子程序返回,并将立即数 k 复制到 W 寄存器。

RETFIE: 从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恢复堆栈中的程序计数器值,并将全局中断使能位 GIE 置1。

RETURN: 从子程序返回,恢复堆栈中的程序计数器值。

11.9 特殊功能指令
特殊功能指令用于执行一些特殊的操作,如复位、休眠等。主要指令包括:

SLEEP: 使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的休眠模式,直到有中断发生或外部复位。

RESTART: 使单片机复位,从复位向量地址(通常是0x0000)重新开始执行程序。

12. 实际应用示例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指令的使用方法,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实际应用示例。假设我们要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该程序在某个条件下将一个寄存器的值加1,然后将其存储到另一个寄存器中。

; 初始化

MOVLW 0x10         ; 将立即数 0x10 复制到 W 寄存器

MOVWF 10h          ;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0h

; 检查条件

BTFSS 10h, 0       ; 测试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如果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GOTO SKIP           ; 跳过加1操作

; 加1操作

INCF 10h, 1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加1,结果存储在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MOVWF 11h          ; 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1h

; 跳过加1操作

SKIP:

GOTO END           ; 结束程序

; 结束标签

END:

在这个示例中:

我们首先将立即数 0x10 复制到 W 寄存器,然后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0h。

使用 BTFSS 指令测试文件寄存器 10h 的第 0 位,如果该位为0,则跳过加1操作。

如果第 0 位为1,则使用 INCF 指令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加1,并将结果存储在 10h 本身。

然后将 W 寄存器的内容(即加1后的结果)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1h。

最后,使用 GOTO 指令结束程序。

13. 常见问题解答
13.1 如何选择目标寄存器?
在许多指令中,目标寄存器的选择由 d 位决定。d 位为0表示目标是 W 寄存器,d 位为1表示目标是文件寄存器 f 本身。例如:

MOVF 10h, 0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复制到 W 寄存器

MOVF 10h, 1       ; 将文件寄存器 10h 的内容复制到文件寄存器 10h 本身

13.2 如何使用立即数?
立即数 k 通常用于 MOVLW 和 ADDLW 等指令中,用于将一个常数直接复制到 W 寄存器或与 W 寄存器的内容进行运算。例如:

MOVLW 0x10        ; 将立即数 0x10 复制到 W 寄存器

ADDLW 0x01        ; 将立即数 0x01 与 W 寄存器的内容相加

13.3 如何处理中断?
处理中断时,通常使用 RETFIE 指令从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并开启全局中断。例如:

; 中断服务子程序

INTERRUPT:

    ; 保存寄存器状态

    PUSH

    ; 处理中断

    ; ...

    ; 恢复寄存器状态

    POP

    ; 返回并开启全局中断

    RETFIE

14. 进一步学习
如果您对PIC16系列单片机的指令集有更深入的学习需求,建议参考以下资源:

PIC16系列单片机数据手册:提供详细的指令集和寄存器说明。

PIC16系列单片机编程指南:包含编程技巧和最佳实践。

在线论坛和社区:与其他开发者交流经验,解决实际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希望本节内容对您理解和应用PIC16系列单片机的基本指令集有所帮助。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随时联系。

通过以上内容的详细说明和示例,相信您已经对PIC16系列单片机的基本指令集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这些指令是编写高效、可靠单片机程序的基础,掌握它们将使您的开发工作更加顺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7715305/article/details/145273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