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请问凌鸥的运放如何配置?需要设偏置电压吗?

楼主(2025-02-19):
请问凌鸥的运放如何配置?需要设偏置电压吗?

网友A:
凌鸥的运放配置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增益设置、电阻配置、电源接入等

网友B:
凌鸥运放是否需要设置偏置电压取决于具体的电路需求

网友C:
模块使能,设置放大倍数,配置运放对应的AD通道进行采样即可

网友C:
凌鸥的芯片是差分运放,不需要设置偏置电压,ADC可以直接采样

网友D:
凌鸥的某些运放型号可能不需要额外的偏置电压,因为它们已经设计为可以直接处理正负信号。

网友E:
如果需要设置偏置电压,可以通过在输入端添加适当的直流电压源来实现。

网友F:
在配置凌鸥运放时建议参考其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