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503RDT3无法使用ISP进行下载

楼主(2025-02-19):
调试GD32A503RDT3的ISP功能时出现问题,使用USART0(PA10和PA11)。BOOT0接低,运行flash程序,串口通信正常,能收能发。BOOT0接高,复位不会运行flash的程序,但是FlyMCU软件读不到单片机,后换成官方的All In One Programmer进行测试,也是一直连接失败。有没有朋友能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把写保护使能了,另外你烧写的程序测试过是否有问题。

网友B:
确保BOOT0引脚在需要进入ISP模式时被正确拉高。可以通过跳线帽、拨码开关或程序控制等方式来实现。
同时,确保BOOT1引脚接地(置低),因为某些GD32系列在ISP模式下可能需要将BOOT1置低。

网友C:
更换串口线或使用其他串口进行测试

网友D:
关闭其他可能占用串口的软件,以避免串口冲突。

网友D:
可以使用ST-LINK进行测试

网友E:
USART0的PA10(TX)和PA11(RX)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F:
检查串口线是否完好,以及是否与单片机和上位机正确连接。

网友G:
根据 GD32A503 的数据手册,当 BOOT0 接高时,MCU 会进入 系统引导模式(ISP),而不是直接执行 Flash 中的程序。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在于BOOT1引脚也需要拉低。但是GD32A503的官方数据和应用手册里都并未提及BOOT1引脚的状态设置,都只说拉高BOOT0。后来找了一下发现SWDIO这个脚也是BOOT1脚,试着下拉就可以用ISP下载了。算是个小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