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我要换电瓶车控制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2-20):
1.老化是必然的,所有电子产品都会随时间老化2.通常换控制器的原因是 新能源电动自行车不能骑了或者为了提高速度(换大功率的控制器,缺点是电机发热)
3.自己能换,拍一张你的控制器照片给卖家,他会给你提供哪款控制器适合你的车子,换的时候还可以咨询他接线

我的新能源电动自行车450W电机-三档速度,改之前最高速度29km/h,改制后最高速度41km/h,第二档速度为30km/h

----------------------------------------旧的控制器----------------------------------------------------

-------------------------新的控制器----拆了后加了增强散热的措施,原版的里面只是加了高温胶带绝缘-------------------------------

网友B(点评):
通过这个板子是不是也可以自己调限速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里面有个限速的管脚,接上后就是国标25km/h

网友C:
我家里的电动车,从2010年开始先后买过5部,所有的车至控制器今都很好,就是换过电池。

网友D:
只要能够正常运转就没必要更换

网友E:
能用=没坏

网友F:
如果为了速度换,你就要同步考虑刹车,速度快了,刹不住的,如果为了稳定性换,那我建议你换车或许更好,电瓶车一般几年基本上就破败不堪了

网友G:
技术的提高在于动手能力
自己拆开 看看,网上买个,
然后根据说明书 接线 自己装上去
搞定 你会有成就感的
接错线 倒转 也是有可能,烧控制器 不至于
只要电源线 相线 不接错问题都不大

网友H:
换前轮吧,我的7年多,今年前轮打滑,摔了一跤,挺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