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波形

楼主(2025-02-19):
这是用示波器测试到LCD显示屏的MCLK信号波形,感觉太圆滑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是不是太长了?出来的图像是正常可以显示的。这个波形对不对呢?印象中时钟信号都应该是方波才对?说明,这个是用探头x1测试出来的波形。

楼主:
这张图是今天改成探头10X测试的波形明显好很多

网友A:
是得用10X档,不然探头或示波器输入端的电容(以及电阻)会对外部信号造成较大影响。10X档影响小一些。还有探头有个可调的电容也会影响波形。

网友B:
10* 然后地线架的回路大了

网友C:
注意探头的带宽

网友D:
探头必须使用10X档,输入电容大约十几pF,X1档输入电容一百多pF。
甚至,你要用高速探头,300MHz或以上。

网友E:
示波器探头额定带宽是10x档的,用1x模式带宽只有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