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C28780启动不了疑问

楼主(2025-02-19):
如题,参照TI的DEMO,文件名是tidrux1,依葫芦画瓢弄了一款ACF,初次上电,发波不正常,看了很多帖子遇到起不来的很多,但是都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跟踪到解决问题的,自己也在查找问题,同时寻求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可借鉴的经验。
青色是VCC,蓝色是下管驱动,红色是上管驱动:

青色是VCC,蓝色是下管驱动,红色是上管驱动:

网友A:
你说的VCC应该是芯片的供电电源吧

这个电源是有欠压保护的,也许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VCC应该是芯片的供电电源吧

这个电源是有欠压保护的,也许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查一查 ...

谢谢指点,我再仔细核对一下线路。

网友B:
VCC电压没有建立起来,你看是供电电流不足还是续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