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rtc晶振如何设置旁路后PC15作为普通输出引脚?

楼主(2025-02-19):
AT32_Work_Bench.exe可以设置旁路,但设置不了PC15引脚作为单独IO。单独IO目前是需要自己手动添加代码吗?

楼主:
自查了一下:
  LEXT 旁路时钟
在 LEXT 旁路模式下,可以提供最高频率达 32.768kHz 的外部时钟源。外部时钟信号必须连到 LEXT_IN
管脚,并且 LEXT_OUT 管脚也一定要保持悬空。

网友A:
问问题先把芯片脚位图上传...

网友B:
通过配置RTC_CTRL寄存器禁用XTAL输出。再复用GPIO吧

网友C(2025-07-19):
先要禁用,才能设置成IO,还有你要看下芯片实际是不是这么用

网友D:
IO设置还是非常必要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