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稳压二极管能代替TVS保护USB接口吗?

楼主(2025-02-19):
请问各位坛友,我最近使用了一个带USB接口的芯片,而是USB老是被烧坏,厂家的技术人员说是缺少USB保护,需要用一个TVS阵列保护,可是TVS阵列比较贵,我是否可以用5.1V的稳压二极管来代替TVS呢,我试了一下,用了一段时间还没坏,毕竟TVS和稳压管有区别的,估计还有隐患。

实际上,二者就是同一种东西,不同的是TVS功率大得多,测量其二者结电容就能区别,如果稳压二极管能成受其瞬态浪涌电流,那么就可以放心用

网友A:
不能

用这个芯片USBLC6-2SC6-ES,可以在D+ D-上再串联个10R的电阻(如果USB有问题的话就去掉这两个电阻)

USB主要是保护D+和D-信号线,这两根信号线上的寄生电容不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用这个芯片USBLC6-2SC6-ES,可以在D+ D-上再串联个10R的电阻(如果USB有问题的话就去掉这两个电阻)  ...

原来如此,多谢坛友的指点。

网友B:
稳压二极管与TVS管速度相差2个数量级,稳压二极管是白ns级别,TVS管是ns级别。
稳压二极管合适用于1us以上的电压嵌位,电压相对比较精确。
TVS管用于快速信号吸收,但电压没那么精确,启动电压比额定电压高不少。

网友C:
不能

安全器件为什么是安全器件是有原因的

要不然为什么要存在

网友C:
毕竟TVS和稳压管有区别的

实际的应用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你通不过相关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与TVS管速度相差2个数量级,稳压二极管是白ns级别,TVS管是ns级别。
稳压二极管合适用于1us以上 ...

谢谢坛友详细的讲解,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