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温控制这么电路可以吧?

楼主(2025-02-20):
那个MOS上面串联发热元件到VCC供电。
用PWM调控

网友A(2025-06-05):
这个D7应该没什么必要吧,我觉得

网友B:
你的PWM的电压,能保证Q3完全导通吗?

网友C:
感觉最好是PWM的引脚配合一个三极管做放大才行

网友D: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吧,我觉得

网友E:
就怕你的PWM驱动不起来你的MOS就尴尬了

网友F:
一般来说,这么设计没问题,但是感觉PWM驱动能力,emmm你自己估计

网友G:
你控制的是GND呗?其实我觉得你控制VCC端多好啊

网友H:
一般没问题的,这么设计,就是觉得D7有必要吗?

网友I:
用个三极管做放大吧,而且还能保护后级

网友J:
应该可以,R3的4.7K估计可以选择大点的,这样能省点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