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资料] 零知开源——使用 GPIO 模拟时序驱动 WS2812B LED 灯带

楼主(2025-02-20):
#申请原创#

利用零知增强版的GPIO 模拟时序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探讨如何使用 零知增强版的 GPIO 接口来模拟 WS2812B LED 灯带的信号传输时序,从而实现对单色或多彩 LED 灯带的控制。这种技术允许我们避开专用驱动库,直接与硬件进行交互,理解并掌握 WS2812B 的通信机制。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增强版开发板
Micro-usb线
WS2812RGB灯

       WS2812B 是一款内含控制器芯片的全彩 LED 灯珠,每个灯珠可以独立显示红、绿、蓝三色。它通过单一数据线接收命令,实现高精度颜色控制。

二、硬件连接
                             零知增强版

                            WS2812B

                        5V

                        VCC

                        GND

                        GND

                        Din

1、硬件连接示意图

2、实际效果

三、传输时序和颜色控制

1、信号传输时序
WS2812B 的数据传输遵循特定的时间序列:

  • 高电平持续时间决定比特值:T1H 和 T0H 分别代表比特 1 和比特 0 的高电平持续时间。
  • 低电平持续时间:T1L 和 T0L。
注:T1H 为 800ns,T1L 为 450ns 表示 1 比特。
  T0H 为 400ns,T0L 为 850ns 表示 0 比特。

2、颜色控制控制全局亮度和遵循WS2812B发送的时序:

  • 通过brightness参数调节RGB灯的全局亮度
  • WS2812B协议发送时序为G -> R -> B

四、代码驱动

1、相关定义和初始化
// WS2812B相关定义
#define WS2812B_PIN 51      // WS2812B数据引脚
#define NUM_LEDS 8          // 灯珠数量
#define MAX_BRIGHTNESS 0.5  // 全局亮度调节(范围:0.0 - 1.0)

// WS2812B控制协议时间(根据各自的时序进行修改该定义)
#define T1H 800
#define T1L 450
#define T0H 400
#define T0L 850

// 初始化WS2812B引脚
void setupWS2812B() {
    pinMode(WS2812B_PIN, OUTPUT);
    digitalWrite(WS2812B_PIN, LOW);
}

// 更精确的纳秒延时函数(这里只是示例,实际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实现)
// 假设使用了支持纳秒级延时的定时器库
// 这里暂时使用简单的微秒级延时近似
void delayNanoseconds(unsigned long ns) {
    delayMicroseconds(ns / 1000);
}

2、控制颜色和发送相关数据
// 发送一个比特
void WS2812B_SendBit(bool bitVal) {
    if (bitVal) {
        // 发送逻辑1
        digitalWrite(WS2812B_PIN, HIGH);
        delayNanoseconds(T1H);
        digitalWrite(WS2812B_PIN, LOW);
        delayNanoseconds(T1L);
    } else {
        // 发送逻辑0
        digitalWrite(WS2812B_PIN, HIGH);
        delayNanoseconds(T0H);
        digitalWrite(WS2812B_PIN, LOW);
        delayNanoseconds(T0L);
    }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WS2812B_SendByte(uint8_t byte) {
    for (int i = 7; i >= 0; i--) {
        WS2812B_SendBit(byte & (1 << i));
    }
}

// 发送RGB颜色数据(带亮度调节)
void WS2812B_SendColor(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float brightness) {
    // 应用全局亮度调节
    red = (uint8_t)(red * 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green = (uint8_t)(green * 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blue = (uint8_t)(blue * 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 WS2812B协议发送顺序:G -> R -> B
    WS2812B_SendByte(green);
    WS2812B_SendByte(red);
    WS2812B_SendByte(blue);
}

3、实现流水灯、呼吸灯等功能
// 效果:彩虹追逐
void rainbowChaseEffect(uint8_t wait) {
    for (int offset = 0; offset < 255; offset++)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int hue = (i * 255 / NUM_LEDS + offset) % 255;
            uint8_t r = 0, g = 0, b = 0;
            if (hue < 85) {
                r = 255 - hue * 3;
                g = hue * 3;
                b = 0;
            } else if (hue < 170) {
                hue -= 85;
                r = 0;
                g = 255 - hue * 3;
                b = hue * 3;
            } else {
                hue -= 170;
                r = hue * 3;
                g = 0;
                b = 255 - hue * 3;
            }
            WS2812B_SendColor(r, g, b, MAX_BRIGHTNESS);
        }
        delay(wait);
    }
}

// 呼吸灯效果
void breathAndFlow(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uint8_t steps, uint16_t period, uint8_t wait, uint8_t iterations) {
    int ledStep[NUM_LEDS]; // 为每个 LED 创建一个步骤计数器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tep[i] = 0; // 初始化每个LED的步进
    }

    uint8_t cycleCounter = 0; // 添加循环计数器

    while (cycleCounter < iterations) { // 有限循环,迭代指定次数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计算当前 LED 的亮度比例
            float brightness = (sin(ledStep[i] * (M_PI / (steps))) + 1) / 2;
            WS2812B_SendColor(red, green, blue, brightness); // 使用计算出的亮度

            // 更新 LED 的步骤计数器,模拟呼吸效果
            ledStep[i] = (ledStep[i] + 1) % (steps * 2); // 确保计数器在达到两倍步骤后重置

            // 计算每个步骤的时间间隔
            delayMicroseconds(period / steps);
        }

        // 在一轮呼吸之后关闭所有灯
        clearAllLeds();

        // 增加循环计数器
        cycleCounter++;

        // 根据需要添加延迟,虽然这不是必须的
        delay(wait);
    }
}

// 增加一个状态变量来记录是否有颜色覆盖
bool isCovered = false;

// 流水灯
void ShampEffect(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uint8_t trailDecay, uint8_t wait) {
    // 特殊处理第一个灯
    WS2812B_SendColor(red, green, blue, MAX_BRIGHTNESS);
    // 从第二个灯开始的索引为1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for (int j = 0; j <= NUM_LEDS; j++) {
            if (i - j == 0) {
                if (!isCovered) {
                    // 如果没有被覆盖,设置为绿色
                    WS2812B_SendColor(0, 0, 0, MAX_BRIGHTNESS);
                } else {
                    WS2812B_SendColor(red, green, blue, MAX_BRIGHTNESS);
                }
            } else {
                WS2812B_SendColor(0, 0, 0, MAX_BRIGHTNESS * trailDecay / 255.0);
            }
        }
        if (i == NUM_LEDS - 1) {
            // 当到达最后一个灯时,标记为已覆盖
            isCovered = true;
        }
        delay(wait);
    }
}

4、控制灯的状态
// 设置特定位置灯珠颜色
void setLedColor(uint8_t pos, 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float brightness) {
    if (pos < NUM_LEDS) {
        // 只发送前面灯珠的关闭信号,直到要设置颜色的灯珠位置
        for (int i = 0; i < pos; i++) {
            WS2812B_SendColor(0, 0, 0, 0);
        }
        // 设置目标灯珠颜色
        WS2812B_SendColor(red, green, blue, brightness);
        // 发送后面灯珠的关闭信号,从目标灯珠的下一个位置开始
        for (int i = pos + 1; i < NUM_LEDS; i++) {
            WS2812B_SendColor(0, 0, 0, 0);
        }
    }
}

// 设置所有灯珠颜色
void setAllLeds(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float brightness) {
    clearAllLeds();// 先清除所有灯珠,确保没有杂色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WS2812B_SendColor(red, green, blue, brightness);
    }
}

// 清除所有灯珠
void clearAllLeds()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 3; i++) {
        WS2812B_SendByte(0);
    }
}

5、主循环
// 初始化
void setup() {
    setupWS2812B();
    clearAllLeds();  // 确保灯带初始状态关闭
}

// 主循环
void loop() {
    uint8_t Count = 0;
    //clearAllLeds();
    // 设置第六个灯珠为蓝色
    //setLedColor(5, 0, 0, 255, MAX_BRIGHTNESS);
    //delay(500);
    while(Count < 10)
    {
      ShampEffect(0, 0, random(255), 256, 200);
      Count ++;
    }

    //rainbowChaseEffect(1000);
    breathAndFlow(0,255,0,5,50,100,100);
}

五、成果展示将上诉代码验证后上传到零知板,可以看到以下流水灯、呼吸灯等测试结果。
https://live.csdn.net/v/437153?spm=1001.2014.3001.5501

使用 GPIO 模拟时序驱动 WS2812B LED 灯带

网友A:
做常识性围观一下,毕竟很多代码都不认识。

代码中也可能存在问题,互相学习探讨!

网友B:
非常不错的学习实例

网友C:
用定时器写好些

是的,幻彩灯要求的时序非常精确

网友D:
数年前用2812玩过两米长的灯带,小二百颗灯珠

网友E:
如果用SPI的话,那使用DMA发送是不是更给力。

对的,传输大数据量时使用DMA更合适

网友F(2025-03-30):
在实现流水灯和呼吸灯功能时,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代码中的参数来改变灯带的显示效果

按理来说可以改变颜色的

网友G(2025-04-30):
这个不是可以通过spi和dma实现驱动的吗

网友G:
延时驱动ws2812挺麻烦的

网友G:
arduino的库挺多的,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G:
推荐fast led这个库函数,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延时驱动ws2812挺麻烦的

对的,不仅要考虑时序精确还要数据完整

网友H(2025-06-27):
引用 楼主:
对的,不仅要考虑时序精确还要数据完整

时许要求太高了,兼容性就差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的,不仅要考虑时序精确还要数据完整

有时候换个供应商的灯带就不行

网友H:
用51单片机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SPI的话,那使用DMA发送是不是更给力。

这种灯珠是集成了芯片在里面吧?

网友H:
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51单片机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51应该也是可以的,单片机时钟频率和存储空间是有要求滴

楼主:
STM32传输灯带数据还挺快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STM32传输灯带数据还挺快的

用STC8H单片机速度还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STC8H单片机速度还行吗?

>24MHz的频率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24MHz的频率可以的

我一般都是用2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都是用24MHZ

那可以尝试驱动WS2812灯条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尝试驱动WS2812灯条

感觉没别人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