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51 是否可以仿真实时更新变量值?GPIO对应在哪个中断?IN0,IN1,IN2

楼主(2025-02-20):
赛元在Keil平台下不能实时查看变量值变化?
芯片型号为:9 2 F系列8003, 仿真器为SCLINK,半透明磨砂 亚力克外壳的,LED位置透明开窗的那个外观。
勾选了“Periodic Window Update”变量仍不能更新,变量为全局变量。
也尝试了在函数外声明,函数内初始化,但是仍然不能实时更新。
仅能停止的时候,或者打断点才行,是为何?

另外GPIO对应在哪个中断?IN0,IN1,IN2有三个中断,比如P0x(P00)是在外部中断0? P1x(比如P15、P16)在外部中断1? P2x 就在外部中断2了?
另外发现外部2中断进去一次之后死了,是什么原因? 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么? 没看到说明呢?
外部中断1倒是没有发现。

楼主:
资料上面说,烧录的时候设置晶振,可是在KEIL 下面没有看到可以设置的地方。如图,

如果没有设置,典型值又是多少呢?

网友A:
有新定义的触摸板,还没有试验这里。

网友B:
在赛元区发帖啊

楼主:
他们不是一家?

为什么2个名字?

网友C:
51内核mcu仿真都不能实时查看变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内核mcu仿真都不能实时查看变量的

好,谢谢~

好像SiliconLabs 的8051可以~~

楼主:
实时仿真看变量没有谁知道的么?

楼主:
saiyuan 没有谁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