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一个通道的一对互补输出,可以不互补吗?

楼主:
就是都可以独立设置PWM占空比?不知道可以不,003的。

网友A(点评):
看看我下面的评论

网友B(2025-05-10):
在微控制器(如新唐M467)的PWM模块中,互补输出通道(如PWM0_CH0和PWM0_CH0N)通常是硬件设计为固定互补关系的

网友C:
互补通道(如PWMx_CHy和PWMx_CHyN)由同一组定时器控制,默认输出反相的PWM信号(高电平对应另一通道的低电平)。

网友D:
大多数MCU(包括M467)的互补通道是硬件绑定的,无法通过寄存器直接解除互补关系。

网友E:
配置两个独立的PWM通道(如PWM0_CH0和PWM0_CH1),而非互补对。分别设置占空比和相位,实现完全独立的输出。

网友F:
其实可以强制修改输出极性,原理:通过反转其中一个通道的极性,模拟非互补输出。

网友G:
禁用PWM的互补通道(如关闭PWM0_CH0N输出)。将互补通道引脚配置为GPIO,手动控制电平。

网友H:
查阅M467数据手册,若支持以下功能,可更灵活控制:死区时间寄存器:将死区时间设为0,并关闭互补功能(如PWMx_CTL.COMPINV=0)。独立模式:某些MCU允许通过寄存器(如PWMx_CTL.INDEPEN)解除通道绑定。

网友I:
寄存器检查,确认PWMx_POLCTL或PWMx_CTL的配置是否生效。

网友A:
死区时间设置比较小的时候,输出的波形,看起来基本对称了。

这时PWM的互补输出功能就成功实现了。

网友J:
建议检查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或联系新唐技术支持确认硬件是否支持完全解耦互补输出。

网友K:
一般应该是可以配置成互补的,不行就强制翻转极性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L:
可以的,PWM通道可以设置为独立输出,不一定要互补。你只需要在配置PWM时,将两个输出设置为独立模式即可。

网友M:
当然可以,PWM通道可以设置为独立输出,不一定要互补。你只需要在配置PWM时选择非互补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