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能跑什么AI模型?

楼主(2025-02-20):
传感器相关的AI模型,有推荐吗?

网友A:
跑不了吧,很多台式机都不一定能跑。

网友B(2025-08-28):
单片机可跑轻量化如 KNN、决策树等轻量模型,或经裁剪的 CNN、RNN,适用于图像识别、语音指令等简单 AI 任务,需优化算力与内存。

网友C(2025-10-17):
单片机可运行轻量级 AI 模型,如 TinyML 框架下的模型(TinyCNN、TinyBERT 精简版)、决策树、朴素贝叶斯等。适合低复杂度任务,如图像分类(小分辨率)、语音关键词识别、传感器数据异常检测。需经模型压缩(量化、剪枝)适配 MCU 有限的算力(主频低)和内存,注重实时性与资源占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