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a490无法通过仿真器识别

楼主(2025-02-20):
gd32a490zit7这个片子无法通过仿真器识别,daplink,ulink2都试了,ulink2小概率可以识别,但下程序时又不能识别了,硬件设计上没有在swdio和swclk线进行上下拉,飞线上下拉之后表现一致,有没有高手支支招

网友A:
硬件连接是否都对

网友B:
仿真器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无误,包括电源、地线、SWDIO和SWCLK等信号线。

网友C:
检查飞线上下拉电阻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换个仿真器

网友E:
检查仿真器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F:
不稳定的电源或异常的复位可能导致仿真器无法正确识别芯片。

网友G:
使用的开发环境(如IDE、编译器等)与GD32A490ZIT7芯片可能不兼容。

网友H: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I:
SWD 调试接口对信号质量要求较高,尤其是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如果信号不干净,或者有噪声,调试器可能无法稳定识别或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