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508芯片,独立看门狗不开启IRC40K时钟,看门狗也起作用???

楼主(2025-02-20):
调试GD32E508芯片,独立看门狗发现没有开启IRC40K 时钟,配置完看门狗并开启看门狗,停止喂狗也能使看到看门狗复位?

用户手册中有说”独立看门狗定时器(FWDGT)有独立的时钟源(IRC40K)。即使主时钟失效,FWDGT依然
能保持正常工作状态,适用于需要独立环境且对计时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也就是看门狗时钟源不依赖于独立时钟源?
看门狗上电初始化 没有关闭写保护 也能配置成功分频和重装载值?手册上说需要开启关闭写保护才可配置分频和重装载值?这和手册上不匹配呀

网友A:
即使没有显式开启IRC40K时钟,看门狗定时器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建议按照手册中的描述进行操作,即在配置分频和重装载值之前先关闭写保护。这可以避免因写保护机制导致的配置失败或不稳定现象。

好的,感谢大佬1

网友B:
这是看门狗的基本功能——防止系统卡死或陷入死循环。

网友C(2025-04-08):
独立看门狗(FWDGT)的时钟源是独立的IRC40K(内部40kHz低速RC振荡器),即使主时钟失效,FWDGT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如果IRC40K时钟没有开启,理论上FWDGT无法正常工作,因为它是FWDGT的唯一时钟源。

网友E:
你提到“没有开启IRC40K时钟”,但FWDGT仍然能复位。这可能是因为:IRC40K默认开启:GD32E508的IRC40K时钟可能在上电后默认开启,即使没有显式配置。

网友F:
如果主时钟或其他时钟源被错误地配置为FWDGT的时钟源,可能会导致FWDGT看似正常工作,但这与手册描述不符。

网友G:
确认IRC40K是否默认开启(查看芯片参考手册的时钟树部分)。检查时钟配置寄存器,确保FWDGT的时钟源确实是IRC40K。

网友H:
配置FWDGT的分频器和重装载值前,需要关闭写保护(解除FWDGT_CTL寄存器的写保护)

网友I:
写保护默认关闭:芯片上电后,写保护可能默认关闭,允许直接配置。可能是寄存器操作顺序或代码逻辑问题,导致写保护未生效。

网友J:
如果使用仿真器调试,可能会绕过写保护机制。

网友K:
认FWDGT_CTL寄存器的写保护位(WP)是否被正确配置。检查代码中是否在配置分频器和重装载值前,正确关闭了写保护。使用寄存器视图(如Keil或IAR的调试窗口)直接查看FWDGT_CTL寄存器的值

网友L:
如果IRC40K时钟未开启,FWDGT不应正常工作,因此可以推测IRC40K时钟实际上是开启的。确认FWDGT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预分频器、重装载值等)。检查喂狗操作是否正确(是否定期写FWDGT_CTL寄存器的RLD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