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声源定位有什么方案吗?

楼主(2025-02-20):
想搞一个麦克风阵列,有什么好的模块推荐?有没定位算法?

网友A:
麦克风阵列硬件上没有什么难度,只要还是算法处理上。

网友B:
波束形成技术通过调整麦克风阵列中各麦克风的信号相位,使得波束指向特定方向,从而增强该方向上的声源信号。

网友C:
环形阵列

网友D:
通过麦克风阵列中不同阵元接收到声源信号的时间差异来确定声源方向。由于声信号到达各个麦克风的时间有不同程度的延迟,利用算法对这些时延差进行处理,进而获得声源点相对于麦克风的到达方向等参数。

网友E:
利用多个麦克风接收信号的相位差,结合声速计算角度信息。

网友F:
利用声源到达不同位置时的强度差异来进行定位。

网友G:
对阵列的各阵元使用所有角度补偿相位,实现对目标区域的扫描,然后对各信号进行加权求和,将波束输出功率最大的方向作为目标声源的方向。该算法实现简单、实时性好,但在低信噪比环境下性能会下降。

网友H:
在智能家居中,可以使用基于波束形成的方法来实现对声源的准确定位和跟踪;在语音识别中,可以使用基于TDOA的方法来提高语音识别的准确性。

网友I:
麦克风阵列方案

网友J:
通过调整麦克风阵列中各个麦克风的权重,形成指向特定方向的波束,从而定位声源。

网友K:
利用声波传播的几何和物理特性来定位声源。

网友L:
使用多个麦克风组成的阵列来接收声音,通过测量声音到达每个麦克风的时间差和声压级差等参数,利用相关算法计算出声源的位置。

网友M: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特别是深度学习,来识别声源位置。

网友N:
利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直接预测声源位置,适用于复杂环境下的声源定位。

网友O:
通过检测声源的强度(能量)分布来确定大致位置。

网友P:
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对大量的声音样本和对应的声源位置信息进行训练,学习声音特征与声源位置之间的映射关系。在实际应用中,将采集到的声音信号输入到训练好的模型中,模型输出声源的位置估计结果。

网友Q:
基于到达时间差(TDOA)的算法

网友:
利用超声波的特性来确定声源位置,如蝙蝠的回声定位。通过发送超声波并记录下超声波的发射时间,然后通过接收器接收超声波的反射波,并记录下反射波的到达时间,最后通过计算超声波从发射器到反射器再到接收器的往返时间差来确定声源的位置。

网友R:
基于时间差的定位方法

网友S:
基于时间差的方法

网友T:
使用麦克风阵列,通过分析各个麦克风接收到的信号相位差来定位声源。

网友B:
通过多个传感器 接收到同一声源信号的时间差,计算声源位置。

网友U:
通过空间滤波技术来提取声源的方向信息。

网友V:
TDOA方法通过计算声源信号到达不同麦克风的时间差来确定声源的位置。

网友W:
通过对阵列接收数据的自相关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得到信号子空间和噪声子空间,然后利用信号子空间的旋转不变特性来确定声源的方位。其优点是计算复杂度相对较低,分辨率较高。

网友X:
基于人类双耳接收声音的时间差(ITD)和声压级差(ILD)来确定声源位置。

网友Y:
通过分析声波在不同麦克风处的强度和能量分布来定位声源。

网友Z(2025-11-06):
可通过麦克风阵列中不同阵元接收到声源信号的时间差来确定声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