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程控传感器精度和实时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楼主(2025-02-21):
做为衡量一个传感器采样监测系统的两个重要指标:检测精度和数据实时性,绝对是重中之重的所在。检测精度决定了整个检测采样系统的准确度,而实时性则反映出该系统对所检测对象的变化的响应速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不过受限于传感器采样监测系统内MCU系统中的存储器、针对多路数据采集时的I/O端口分配、数据处理侧重点不同等相关因素的限制,往往导致上面两个性能参数无法达到一个平衡点,形成顾此失彼的局面,为此在有限资源的前提条件下,合理分配两个参数的平衡点成了必然。对此,本人以为可以通过下面的操作尝试:
一、针对所采样传感器在项目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将其做优先等级划分,对关乎系统安危的传感器(例如压力、液位等)进行资源分配倾斜,优先确保其采样精度的同时对其采样刷新率重点关照;
二、面对同一类型传感器多路采样的系统时,不妨通过人机界面或者最为简单基础的波段开关和响应的程序嵌套等手段,让用户来划分设置多路传感器采样的数据采集优先级别,而避免“一碗水端平”带来的资源浪费等弊端;
三、对于一些传感器采样系统而言,由于工艺流程或者加工时间侧重点不一样,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工艺流程类型、工艺模式等嵌套子程序供用户选择或者按时间自动启用投切,从而将MCU系统中的资源进行不同侧重点的分配。

网友A:
看起来有单片机

网友B:
精度跟程控没啥关系吧,跟传感器精度以及采样电路有关

网友C:
对高优先级传感器如压力、液位等进行资源倾斜,确保其采样精度和刷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