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这个电容为什么会有充放电

楼主(2025-02-21):
请教一下,下面这个电路,我排插H1都拨开了,为什么C4还会有充放电,这个充放时间很短,导致可控硅有短时间的导通。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每个元器件我都测试了,没发现问题,换另一块电路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那把PCB板子也检查一下

网友B:
电容电流相位是超前的,双向可控硅嘛有多种触发模式

网友C:
拿示波器,把所有的端子都打一打,看看触发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