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焊盘和过孔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5-02-21):
焊盘(Pad)和过孔(Via)在电子制造和PCB(印刷电路板)设计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定义、原理、作用以及设计细节上。以下是对这两者的详细比较:

一、定义
焊盘:焊盘是表面贴装装配的基本构成单元,用来构成电路板的焊盘图案(land pattern),即各种为特殊元件类型设计的焊盘组合。焊盘分为插脚焊盘和表贴焊盘,其中插脚焊盘有焊孔,主要用于焊接插脚元件;而表贴焊盘没有焊孔,主要用于焊接表贴元件,位于PCB的表面。
过孔:过孔也称金属化孔,是PCB制造中的一种重要元件。在双面板和多层板中,为连通各层之间的印制导线,在各层需要连通的导线的交汇处钻上一个公共孔,即过孔,可位于PCB的任何层。

二、原理
焊盘:焊盘的设计要确保元件能够正确、牢固地焊接在电路板上。在功能上,Land是二维的表面特征,用于可表面贴装的元件;而Pad是三维特征,用于可插件的元件。焊盘的结构设计对焊接点的形成至关重要,不正确的结构可能导致焊接不良。
过孔:过孔通过板层内的金属层穿过整个PCB板,实现不同层之间电路的电气连接。在工艺上,过孔的孔壁圆柱面上用化学沉积的方法镀上一层金属,用以连通中间各层需要连通的铜箔。过孔的参数主要有孔的外径和钻孔尺寸。

三、作用
焊盘:焊接元件引脚,焊盘不仅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还起到机械固定的作用。它确保元件能够稳定地固定在电路板上,并保持良好的电气接触。
过孔:连接不同层的电路,过孔的主要作用是电气连接,它帮助电子器件之间的信号传输和电流传导。此外,过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
四、设计细节
孔径:过孔的孔径一般较小,通常只要制板加工工艺能做到就足够了。而焊盘的孔径在钻孔时会增加一定的尺寸,以确保焊接时焊锡能够充分填充。
表面处理:过孔表面既可涂上阻焊油墨,也可不涂。而焊盘表面通常需要保持清洁和光滑,以便焊接时焊锡能够良好地附着。

焊环宽度:过孔的焊环最小宽度通常为0.15mm(通用工艺情况下),以保证可以可靠沉铜电镀。而焊盘的焊环最小宽度通常为0.20mm(通用工艺情况下),以保证焊盘的附着力量。
综上所述,焊盘和过孔在PCB设计和制造中各有其独特的作用和设计要求。正确理解和应用它们对于确保电路板的性能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pad和via

网友A:
焊盘和过孔在PCB设计和制造中各有其独特的作用和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