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武汉芯源半导体的MCU业务有哪些产品线

楼主(2025-02-21):
武汉芯源半导体的MCU业务有哪些产品线

网友A:
电机驱动、家电MCU等有很详细的产品线

网友B:
芯源的产品线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通用高性能MCU,如CW32F003/030系列

网友C:
安全低功耗MCU,如CW32L083/031/052/010系列

网友C:
无线射频MCU,如CW32W031系列

网友D:
就是通用MCU和低功耗MCU

网友E:
好像有无线的MCU吧,这算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F:
一般就是低功耗,无线和通用的MCU吧

网友G:
我理解就是无线和普通的吧

网友H:
之前我用过他家的无线MCU,挺好用的

网友I:
好像产品线都是消费类电子吧,没啥特殊的

网友J:
记得芯源有两个无线类的产品,不错,做三表之类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K:
好像有个L系列和W系列的,尤其是L系列比较强

网友L:
我用过芯源的不少的芯片,都是不错的

网友M:
产品的话一般就无线和低功耗呗,不过他家的通用MCU卖的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