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如何利用 Keil 分析 MCU 堆栈空间?

楼主(2025-02-22):
如何利用 Keil 分析 MCU 堆栈空间?

网友A:
这个我也想要学一学,有些时候堆栈溢出不好弄啊

网友B:
其实你就看程序报错就好了,基本就知道是不是堆栈异常这种

网友C:
没这么用过,一般都是用专用的工具去检测

网友D:
你编译出来的固件看看呢?

网友E:
我建议就是直接仿真,看看程序是否进入到硬件中断就知道啦

网友D:
这个没了解过,但是一般正常配置堆栈也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F:
其实只有跑操作系统之类的,基本就会遇到堆栈问题

网友G:
Keil好像没有分析堆栈空间这种操作吧

网友H:
你可以试试用串口打印出来堆栈信息吧,估计是可以

网友I:
建议就是仿真,一般仿真可以看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