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D32E230C8在Keil的5.33版本下载问题

楼主(2025-02-21):
#21ic问答#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第一次用GD的MCU,手上有GD32E230C8的芯片搭建开发环境,用KEIL的5.33版本编译成功,但是下载出现错误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23"的错误,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某些MCU芯片具有保护位,如果保护位被设置,可能会导致下载失败。请检查GD32E230C8的保护位设置,并确保其处于正确的状态。

网友C:
KEIL设置可能有误

网友D:
更新或重新安装调试驱动

网友E:
检查项目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F:
建议咨询GD或KEIL的技术支持

网友G:
在下载新程序之前,尝试清除目标芯片上的Flash。

网友H:
建议使用官方推荐的下载工具。

网友I:
虽然KEIL 5.33版本通常应该支持GD32E230C8芯片,但某些特定版本的软件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其他版本的KEIL进行编译和下载。

网友J:
电压波动或不足可能会导致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