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各位大佬,请问凌鸥运算放大器需要设置偏置电压吗?

楼主(2025-02-21):
各位大佬,请问凌鸥运算放大器需要设置偏置电压吗?计算采样值时候需要减去偏置电压吗?可以不设置偏置电压吗?

网友A:
需要不要设置偏置电压和你前端电路设计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不要设置偏置电压和你前端电路设计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不要设置偏置电压和你前端电路设计有关系啊

帮忙看看采样单电阻需要设置采样吗?

网友B:
不加偏置选择轨到轨的输入运放就行了

网友C:
运算放大器是否需要设置偏置电压,通常取决于其应用场景和电路需求。

网友C:
在一些情况下,为了确保运算放大器能够正常工作,并满足特定的输入共模电压要求,可能需要设置直流偏置电压。然而,在某些特定的应用中,如果运算放大器已经配置为适合的单电源或双电源工作模式,并且输入信号在运算放大器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那么可能不需要额外的偏置电压。

网友D:
对于凌鸥运算放大器建议参考其数据手册和应用指南。

网友E:
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信号的准确性,建议在计算采样值时减去偏置电压。

网友F:
在一些情况下,如果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足够宽,且输入信号在这个范围内,那么可以不设置偏置电压。

网友G:
不需要,差分运放,放大结果内部直接接到了内部ADC上,偏置已经处理过了,不需要减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