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如何使M467支持miniPCEe接口?

楼主(2025-02-21):
请问如何使M467支持miniPCEe接口?
我们想使用M467开发一款工业计算机支持CANFD的板卡,貌似是miniPCIe转USB来这样实现的?
请问贵司有这方面的案例吗?

网友A(2025-05-10):
要使新唐M467微控制器支持miniPCIe接口并实现CANFD功能,通常需要通过miniPCIe转USB或PCIe桥接芯片来实现

网友B:
一般来说,M467本身并不直接支持标准的PCIe接口

网友C:
如果miniPCIe设备(如Wi-Fi模块、4G模块)本身是USB协议(如USB 2.0/3.0),可直接通过USB接口连接M467。

网友D:
选择支持USB 2.0/3.0的miniPCIe设备(如4G模块、Wi-Fi卡)。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USB Hub芯片(如GL850G)扩展USB接口(若M467 USB接口不足)

网友F:
在M467上启用USB Host模式,并编写相应的驱动这种简单易实现,无需额外PCIe控制器。

网友G:
若需支持PCIe设备(如NVMe SSD、高速网卡),需通过PCIe桥接芯片(如ASM1182e、ASM2806)转换,通过SPI或GPIO控制桥接芯片初始化。

网友H:
如果采用miniPCIe转USB方案在M467的HSUSB相关引脚(如89-96PIN)配置为USB Host模式,若不用USB功能,相关引脚可悬空(无需接地)

网友I:
使用新唐提供的USB Host库,并加载对应设备的驱动(如CDC-ACM、HID等)。

网友J:
M467本身支持CANFD,无需额外转换

网友K:
您好,M467支持miniPCIe接口需要通过硬件设计来实现。您可以在M467主板上预留miniPCIe插槽,然后通过转接板将miniPCIe信号转换为USB信号,从而实现CANFD功能。我们有类似的案例,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L:
您好,M467支持miniPCIe接口需要使用特定的转接卡。您可以使用miniPCIe转USB的转接卡来实现CANFD功能。我们有相关的案例,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M:
您好,根据您的需求,M467支持miniPCIe接口需要通过硬件设计和固件配置来实现。具体步骤如下:1. 在M467主板上预留miniPCIe插槽;2. 选择合适的miniPCIe转USB模块;3. 在M467的BIOS中配置相应的USB接口。我们有类似的案例,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N(2025-08-16):
要使 M467 支持 miniPCIe 接口,需硬件与软件协同设计。硬件上,通过 GPIO 模拟或连接 SPI、PCIe 信号引脚,匹配阻抗匹配与信号完整性设计,供电满足 3.3V/12V 需求。软件上,开发适配驱动,实现 PCIe 协议栈,配置中断与数据传输机制。还需设计接口电路适配物理尺寸,测试兼容性,确保通信稳定,可参考芯片手册中外设映射与时序要求。

网友O:
一般 M467 本身不直接支持 miniPCIe 接口,可通过 PCIe 桥接芯片如 ASM1182e 等进行转换连接来实现支持

网友P(2025-09-15):
要使 M467 支持 miniPCIe 接口,需硬件上设计适配电路,连接对应 GPIO、SPI、PCIe 信号至 miniPCIe 插槽;软件上配置 M467 的相关外设控制器,编写驱动程序适配接口协议,确保信号时序匹配,同时注意电源管理与信号完整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