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67对U盘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2025-02-21):
我需要用m467对外围采集数据存储在U盘中,有相似例程吗?

网友A(2025-07-11):
你可以看一下HSUSBH_USBH_MassStorage例程
M467作为usb的主机,插入U盘

网友B(2025-09-14):
新唐 M467 实现 U 盘读写,需先在 NuMicro IDE 中配置 USB Host 模式,加载官方 BSP 中的 USB Mass Storage 驱动。硬件上通过 USB 接口连接 U 盘,初始化 USB 控制器后,调用 BSP 的文件系统接口(如 FAT32),即可实现文件创建、读写、删除等操作,需注意处理 USB 枚举失败等异常。

网友C:
新唐 M467 系列微控制器可通过 USB OTG 或 USB Host 接口读写 U 盘。需配置 USB 控制器为 Host 模式,移植 FATFS 文件系统,实现 U 盘枚举、挂载。通过文件操作 API(f_open、f_read 等)读写文件,注意处理插拔中断,优化缓存提升效率,确保低资源占用下稳定运行。

网友D:
新唐 M467 系列有 USB Host/Device 相关例程,可在其官网 “NuMicro® M467 系列” 资源页下载。例程含 U 盘读写功能,结合 ADC 或外设数据采集代码,可实现采集数据存储到 U 盘。具体参考 “USB Mass Storage Host” 例程,适配 FAT32 格式 U 盘,修改数据写入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