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EQEI读取数据,停止时方向反复跳变的问题?

楼主(2025-02-21):
请问,EQEI读取数据,停止时方向反复跳变的问题如何避免?
比如会陡然进行变向的状况。

    int dir = 0;
    int pls = 0;

    dir = EQEI_GET_DIR(EQEI0);

    if(dir)
    {
        pls = EQEI_GET_CNT_VALUE(EQEI0);
    }
    if(!dir)
    {
        pls = -EQEI_GET_CNT_VALUE(EQEI0);
    }
    return  pls;

例如上述的一个代码。
获取到了方向。进行脉冲的处理。停止的时候,会进行换向的变化。。。
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2025-05-10):
在M487微控制器中使用EQEI(增强型正交编码器接口)时,遇到停止时方向信号反复跳变的问题,通常与硬件噪声、信号抖动或配置错误有关

网友B:
编码器在停止时因机械惯性或振动导致微小幅度的抖动,产生虚假脉冲。

网友C:
可能是编码器A/B相线路未加滤波(如RC低通滤波),高频噪声被误判为有效边沿。

网友D:
一般电源不稳定(如纹波过大)干扰信号电平。也会这样的

网友E:
A/B相线未使用双绞线,易受电磁干扰。

网友F:
信号地(GND)未良好连接,导致共模噪声。

网友G:
EQEI去抖设置不足,未启用或配置过短的消抖时间(QEIx_DBNCR寄存器)。

网友H:
中断优先级冲突,EQEI中断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导致方向状态读取延迟。

网友I:
速度计算算法敏感,某些算法在低速时对方向跳变敏感(如零速附近)。

网友J:
FAE技术支持你下 加QQ 2225476051

网友K:
在A/B相输入引脚添加低通滤波(如1kΩ电阻 + 100nF电容),截止频率建议为编码器最高信号频率的1/10。

网友L(2025-06-17):
信号噪声导致的?

网友M:
可能是存在机械抖动?

网友N:
硬件滤波不足?

网友O(2025-08-28):
EQEI 停止时方向反复跳变,多因机械抖动或信号噪声。可增加硬件滤波(RC 电路或施密特触发器);软件上延长采样时间,多次采样取稳定值;设置方向变化阈值,小于阈值视为静止;或在停止时锁定方向状态,启动时再解锁更新。用100字说明